GD32系列的MCU能用KeilV5软件模拟仿真吗?

楼主(2019-05-07):
请问各位大神GD32系列的MCU能用KeilV5软件模拟仿真吗?芯片的型号是GD32E231C8T6,图片中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keil工程你是怎么创建的呢?

我通常是在厂家范例的基础上做项目,这样更简单省事。

网友A:
个人觉得如果可以选择 就可以用

网友B(2019-08-29):
我用的是GD32F330,这个地方默认是CM3,肯定是不能仿真,不知道应该添加什么dll文件或者怎么设置这个地方,希望GD官方能给相关的说明

网友C:
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件版本是多少?

软件版本是V5.28.0.0, 从软件中导出的软件信息如下:
IDE-Version:
μVision V5.28.0.0
Copyright (C) 2019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ARM Plus  Version: 5.28.0.0
Toolchain Path:    D:\Keil_v5\ARM\ARMCC\Bin
C Compiler:         Armcc.exe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Assembler:          Armasm.exe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Library Manager:    ArmAr.exe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CPU DLL:               SARMCM3.DLL          V5.28.0.0
Dialog DLL:         TCM.DLL              V1.36.2.0
Target DLL:             CMSIS_AGDI.dll       V1.31.18.0
Dialog DLL:         TCM.DLL              V1.36.2.0

网友D(2019-10-28):
解决了吗?

网友E:
E350 我没用过, 我用的是E103, 建议楼主用官网库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里(确实在楼主图片所示位置会有CPU DLL和参数的东西存在,这个参数我从没关注过,一般简历工程,选好器件就会自动帮你填充吧? KEIL5之所以收费就是帮你做了很多通用操作。里面GCC编译器都是开源的),去打开EXAMPLE  对比下。  记得把芯片的PACK 安装到你KEIL5 PACK路径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