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大电流恒流源的自激震荡问题。

楼主(2019-05-07):
要做一个 10mA - 500mA 的压控恒流源。遇到自激震荡问题,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解决。

基本电路采用传统的 “ 运放 + NMOS + 采样电阻” 的结构。采样电阻为 10 Ω,负载电阻为 3 Ω (临时实验用)。
用 DA 做控制电压, 0v - 5v 扫描;同时用示波器观察 MOS 管栅极电压。
电流大约为 100mA 时,栅极出现震荡波形。由于供电电压只有 10v ,波形包络的上部在大约 300mA 后无法继续增大,所以被削平。
如果供电电压够高,相信震荡会持续升高。
下面是电路图、波形图、震荡波形细节图。

尝试多种方法都不能有效解决震荡问题。这些方法有:
运放输出端与反相端之间连接 1000 p 电容;
或连接 270p + 10Ω ,阻容串联;
输出端对地连接 1000p 电容,或 270p + 10Ω 阻容串联;
使用过三、四种型号的 MOS 管,包括达林顿管:IRLIZ44N,IRLR3803,IPP80N04,MJF122G。
使用过三种型号的运放:OPA334(5v)、OPA192、OPA197。栅极电阻,换过 4.7K 和 100 Ω 。

过去做小信号也遇到过振荡,但没有这次的 p-p 幅度大,而且用阻容串联的方法都可以解决。
但这次,这些方法都不行。

现在基本没招了,特来论坛讨教。
(采样电阻过大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谢谢各位!我尽量把建议都实验一下,结果在各层用评论发出。需要一点时间。

问题最终已经解决,最后结论在 32 楼。感谢各位热心相助,特别是 @叶春勇 提供了重要资料。

@xch :重新编辑,加进去了。
xch
请教问题要把关键器件型号列出,最好有数据手册。显得有礼貌有教养
上 MHz 的振荡!!? 你用的运放太高级了吧... ...

网友A:
先断开压控源,用电阻分压可调电位器验证一下你后半部的电路,如果没有啥问题,那就要考虑是否是后端采样环路通过某种途径与前端MCU(其实你可以把MCU看成一个电路块)构成反馈,导致震荡。如果是,则需要在DA输出端或者采样段采取能够破坏正反馈的措施,另外,你这个整个亚控恒流是一个闭环系统,MCU内部的程序控制其实也是这个环节的一部分,是否是程序控制时机不合理?可以做一个软件施密特机制在里面。

刚试过,用程序控制 DA 固定输出 2.0v 电压,振荡依旧,p-p 值达到 2.0v 。

网友B:
试一试: 栅极串的电阻改大一点,或者将MOS换成NPN
另外 10V 到地 并粒大一点的电容,比如100uF

刚把 MOS 又换成达林顿,振荡依旧,只是振荡波形不一样。
电阻换过100Ω、4.7KΩ,无效。大电容也无效。

网友C:
运放和MOSFET啥型号?

重新编辑,加进去了。

网友D:
这是寄生振,与环路振不是同一概念。建议用NPN管。试下。很可能是输出级内部问题。建议取消负载(直接短路)是否有寄生振。或GD并一个小电容。或许DS有一个正反馈存在。

MOS 的 D 端与运放 in- 接 1000p 电容,无效。
刚实验过,在 GD 之间连接 1000p 电容,GS、DS 之间也试过,都无效。
谢谢。反复实验以后,我也倾向于“不是环路是寄生”这个看法。已经购买另外两种型号运放,在路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压控源,用电阻分压可调电位器验证一下你后半部的电路,如果没有啥问题,那就要考虑是否是后端采样环 ...

刚试过,用程序控制 DA 固定输出 2.0v 电压,振荡依旧,p-p 值达到 2.0v 。

网友E:
赞同6楼的办法。
在Rs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加一个电阻,运放输出到反相输入加一个电容。
你把个元件参数和型号都说一下,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带反馈的系统,最好先建立一个仿真模型调试,在仿真上调试的差不多了再上实物。

加电阻和电容的方法都试过,包括阻容串联,都无效。型号刚加进来了,在楼主位。

网友F:
振荡似乎对电流和电压波动有需求,那么重点检查电源去耦和GND走线吧。

准备重新搭一个实验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振荡似乎对电流和电压波动有需求,那么重点检查电源去耦和GND走线吧。

LZ也许电源不支持大电流,内阻增加,形成寄生反馈。电源带载能力不够,通过电源线实现耦合,50%的类似。LZ要往这个方向去解决也是有可能的。电源能力不行,形成寄生振的事例很多。层主赞一个。

我用的是实验电源,500mA 肯定没问题;而且负载电流100mA就开始振,这时总电流只有160mA。电源上焊了1w uF电容也无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C:
设计漏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采样电阻与OPA IN- 之间应当串联电阻。
阻值1k即可

输出端到OPA IN- 之间连接一个COG电容。100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漏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采样电阻与OPA IN- 之间应当串联电阻。

我完整电路是下图这样,仅仅因为电压问题换了运放,运放电源也改接到 +POW,10v 。
你说的电阻、电容都考虑了。
这事确实奇怪。
这个电路我做过两次 PCB 。
头一次也有振荡,但 p-p 幅度只有大约 1.0v 。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设计了第二次,效果反而更糟。

@captzs :已经基本解决了。方法确实和你说的 R8 有关。看 30 层。
@玄德 :给个参考,Mos是电压驱动,而三极管是电流驱动,R8与R11的取值应该不同,Mos要大得多。
@xch :感谢你用心回复。
xch
@玄德 :对不起!
@玄德 :好吧,随你坚持。再试试整干净运放的电源,比如电源到运放串粒100欧,再并粒100uF到地
@玄德 :好吧,随你坚持。再试试整干净运放的电源,比如电源到运放串粒100欧,再并粒100uF到地
@wh6ic :TI文档就有。另外,我阻容串联也试过。
你看到谁的运放直接捅电容的? 电阻也不串一个, 不振荡才怪
@xch :你可能没有完整看我的描述。
xch
opa使用5V不足以驱动MOSFET到30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完整电路是下图这样,仅仅因为电压问题换了运放,运放电源也改接到 +POW,10v 。
你说的电阻、电容都 ...

C29 ,C14 画蛇添的足

对。C19也可不用。
目的是为实验预留焊接、装配的位置。

网友A:
楼主的措施是做加法,我的建议是做减法,一步一步定位导致振荡的关键点。其实这类问题,就是分布参数导致的,而分布参数是没法在电原理图上充分反映的;我前面的建议是建议你直接拿掉MCU,直接用可调电阻分压代替,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把诊断点往后推,反之往前推,没病不死人,关键在于定位,要不加一堆外围元件可能适得其反。特别地,pcb布线也要考虑,有时分布参数是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

明白。实在不行,就要专门做个实验电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完整电路是下图这样,仅仅因为电压问题换了运放,运放电源也改接到 +POW,10v 。
你说的电阻、电容都 ...

什么原因不清楚,但可以在R11处并个电容试试看。

过去也试过,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完整电路是下图这样,仅仅因为电压问题换了运放,运放电源也改接到 +POW,10v 。
你说的电阻、电容都 ...

使用opa335模拟(参数等于使能的OPA334)

大电流饱和了,说明驱动不足,OPA的电源电压需要提高。

没有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完整电路是下图这样,仅仅因为电压问题换了运放,运放电源也改接到 +POW,10v 。
你说的电阻、电容都 ...

改opa735 ,正常

多谢!准备另起炉灶,重搭一个电路试试。

网友H:
建议换个运放吧,零极点可能太多,反馈深度大了就自激啦

新买了几个型号,在路上。

网友E:
建议把电流采样电阻改小100倍,加一级100倍的差分放大电路。采样电阻哪里会对GS的电压产生负反馈,负反馈相移到180度就形成震荡了。
这个震荡也不排除是运放这边控制回路相位滞后引起。在电流小的状态,MOS的增益还比较低,电流增大后MOS的增益增大,整个反馈环增益增大,使相移180度的频率点增益达到1,形成稳定震荡。

有道理。Rs太大,电流又这么大,迫使运放输出电压更高,意味着增益更大。

网友H:
里面更大的可能是MOS管的输入电容CGS和米勒电容的问题

网友I:
C14和C29拆掉试试?这两个位置安装电容很容易恶化稳定性。

试过,不行。

网友J:
曾经碰到类似问题,苦苦无结果,后来看到一篇**加 “一步一步做恒流源”有点改善,你百度一下。

名字对吗?好像搜不到?

网友J:
https://wenku.baidu.com/view/da38315abb68a98270fefa10.html
百度文库,文件很长,具体分析了这个问题。

再次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曾经碰到类似问题,苦苦无结果,后来看到一篇**加 “一步一步做恒流源”有点改善,你百度一下。 ...

MOS管做恒流源就很容易震荡,一般用一个三极管+MOS的结构来避免震荡。
实在不行的话,根据震荡频率,加一级RC来消除。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设计漏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采样电阻与OPA IN- 之间应当串联电阻。

你电路中的R3是啥作用呢?就是MOS管源极到运放反相端的那个1K电阻。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MOS管做恒流源就很容易震荡,一般用一个三极管+MOS的结构来避免震荡。
实在不行的话,根据震荡频率,加一 ...

谢谢你的回复。的确三极管好一点,但是三极管跟mos管比,在高温情况下,mos管好一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是寄生振,与环路振不是同一概念。建议用NPN管。试下。很可能是输出级内部问题。建议取消负载(直接短路 ...

寄生振,与环路振的波形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电路中的R3是啥作用呢?就是MOS管源极到运放反相端的那个1K电阻。谢谢! ...

正负端偏置平衡Vos。

另外,可能超前补偿也需要补偿。

网友N:
MOS管G、D之间跨接一个100pF电容,试一试。

昨天试过,在GS、GD、DS间都并过 1000p 电容,无效。已经找到解决方法,见 30 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wenku.baidu.com/view/da38315abb68a98270fefa10.html
百度文库,文件很长,具体分析了这个问题。 ...

早晨下载了这个文档。
里面明确提到了解决方法,理论分析和实际操作方法,都有。
已经实验过了,效果明显。
目前,振荡已经大大改善,起振点从原来的 100mA,提高到 550mA 以上,已经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下面的工作是照此方向,继续调整参数。

回头我会把文档、我的完整电路发上来。

网友J:
希望你能总结出更好的办法,共享下。

楼主:
在 23 楼资料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振荡问题。
这里先把这个文档发上来,百度下载需要 money 。本来试图整理一下便于阅读,做了一两页就放弃了。

下图是实验所用的实际电路。最重要的元件是电容 Cs 和电阻 R8 (资料里的 Rs)。根据 23 楼的资料,这个 Rs // Cs 就是解决振荡的关键器件。
文档里建议 Rs 为几千欧姆,Cs 为 0.01 ~ 0.1 uF 。
在我的电路里,R8取 4.7K 。电容取 0.01 uF 或 0.1 uF 确实都有效果,但不彻底,在电流大约 550mA 以上时又出现振荡。
我改用 1000p 电容,电流高到 1000mA 也没有问题。

下图是从零扫描到 1000mA 时,观测的栅极波形图,振荡已经消失。注意,示波器电压单位是 1v/div 。以前在 2v/div 都能观察到显著的振荡波形,而现在 1v 也看不到了。

下图,在扫描过程中把时基拉开,以观察细节。
对比上图,此时的电流应当在五百毫安以上。

资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电路图(22楼)。建议各位研读一下。

再次感谢二姨论坛,感谢各位网友!

请教下,这种压控恒流源电流控制精度能到≤0.1mA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寄生振,与环路振的波形有什么不同?

看平均线是否跟随信号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晨下载了这个文档。
里面明确提到了解决方法,理论分析和实际操作方法,都有。
已经实验过了,效果明 ...

把OP的增益降下来,接成差分放大器,或许不会振,原因还是环路增益太大,GM随ID增大而增大。你现在是OP是开环使用,(全环反馈而不是局部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 23 楼资料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振荡问题。
这里先把这个文档发上来,百度下载需要 money 。本来试图整理 ...

测量瞬态响应过冲了。还没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把OP的增益降下来,接成差分放大器,或许不会振,原因还是环路增益太大,GM随ID增大而增大。你现在是OP是 ...

"你现在是OP是开环使用"运放输出端→R8→MOS管GS→R7→运放反相输入端,这不是构成闭环了吗?不理解,请解释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你现在是OP是开环使用"运放输出端→R8→MOS管GS→R7→运放反相输入端,这不是构成闭环了吗?不理解,请 ...

形成的是大环路闭环,里面串入了全差分增益的放大倍数,如120DB的差分增益,可以算下,环路增益很大,因此在第二个极点前增益没有降到0DB 线下。如果运放做成差动放大器如100倍,应可振性就要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形成的是大环路闭环,里面串入了全差分增益的放大倍数,如120DB的差分增益,可以算下,环路增益很大,因此 ...

这不是跟随器吗?怎么算出来的120dB的增益呢  ???

网友F:
涨知识了!

网友J:
我查了下这个mos管 Cgs电容,大约为1700pf,用1000pf效果明显。我做的时候用irf1010e运放lm358,补偿电容不一样。这个补偿电容是根据cgs来选的。
至于zyj9490所说我能理解,就是把这个系统用自动控制理论来解释,所谓模拟pid控制系统。其中pid理论中,P过大,导致震荡。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分布参数的存在,导致P有,I有,D也有。
所以我不同意zyj9490的观点,pid,三个参数都会导致震荡。你非要说P造成的我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查了下这个mos管 Cgs电容,大约为1700pf,用1000pf效果明显。我做的时候用irf1010e运放lm358,补偿电容不 ...

我不是说非是P过大引发的,而是克服振的一个基本手段,实际是零极点配置的问题,过高的直流环路增益,必必然涉及到第二极点在0DB线上,以12db/倍程的斜率过0DB线,表示糸统不稳定。如果环路增益整体下移(以误差精度为考量,深度负反馈即可)第二极点必在0DB线下,就可以稳定,过高的环路增益不必要,以校正第二极点也是方法,相对更高级的方法,可能查起来耗时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这不是跟随器吗?怎么算出来的120dB的增益呢  ???

可以推算出环路增益多少,你说跟随指的是闭环的增益。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 23 楼资料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振荡问题。
这里先把这个文档发上来,百度下载需要 money 。本来试图整理 ...

22楼的Rm,RP和Cm是精髓,但你却没吸收到

网友P(2020-12-07):
北京shichen老板的经典帖子,一步一步做一个XXX,最早发布在东莞莫金明的网站,莫老板不知为何把石老板封ID了,这是他一系列自毁长城骚操作之一

38hot也有这个一步一步帖子完整版

21ic经营成这个样子真是挺可悲的

网友Q:
目前我也正在设计这样一个恒流恒压源,而且是大功率的(5V40A),仿真时的确也遇到了这个自激振荡的问题。不过我采用另外一种方法也能解决: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功率电感,同时在该电感两端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吸收反向电动势。为了对比几个方案的不同效果,我分别做了仿真分析,结果如下,仅供大家参考:
总的来说,增加电感的效果更好一些,但是成本会更高。请大家参考评估。

图1:什么也不加,原始状态,MOS管开关动作时,输出电压、电流震荡明显(黄色为电流,红色为MOS管的功率变化)

图2:按照论坛两位大神提供的方案,基极电阻4.7K并联一个4520pF电容,改善效果的确明显,但MOS管的瞬态功率达到了200W以上(黄色为电流,红色为MOS管的功率变化)

图3:使用我说的另一种方案,在负载输出端串联一个10uH的电感(见图5的电路图),并且在电感两端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可以看到效果同样明显,并且MOS管栓太功率下降了很多(不到80W,且持续时间更短,可以说对MOS管的冲击要减小很多了)

图4:两种方案同时使用,可以看到效果更好了,MOS管的功率变化更平滑。

图5:增加电感和二极管方案原理图部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北京shichen老板的经典帖子,一步一步做一个XXX,最早发布在东莞莫金明的网站,莫老板不知为何把石老板封ID ...

啊墨当年以密码不安全为名封了很多,然后设置门槛。不提也罢,本来那就是他自己家的菜园子。

宁愿自己不好,也看不了别人好。

网友S(2021-01-09):
我几年前做过一次泵浦激光驱动,200A脉冲电流源,10us上升沿。
我认为“一步一步”方案非常的不合逻辑:作者自己先加一个R制造问题,再并联一个C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
这其实是个PID调节器,得根据你的目标选一个方案,比如我就只用P调节器,连I和D都不用。

网友T:
LZ没给出实物,但这种震荡,也有可能是MOS管栅极引线过长(例如大于6cm)也会引起振荡.

网友U(2022-08-29):
请教下,这种压控恒流源电流控制精度能到≤0.1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下,这种压控恒流源电流控制精度能到≤0.1mA吗??

应当能做到。

对运放要求高一些,失调要小,输入必须是轨-轨,而且越接近负电源越好。
当然可以适当加大取样电阻。

网友V:
这种如果是脉冲恒流源应该怎么做

网友U:
引用 楼主:
应当能做到。

对运放要求高一些,失调要小,输入必须是轨-轨,而且越接近负电源越好。

好的  感谢 我们常规的仿真软件有推荐的吗?

网友W(2022-11-04):
引用 网友U:
请教下,这种压控恒流源电流控制精度能到≤0.1mA吗??

要看你是多大的电流范围对应的0.1mA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这种如果是脉冲恒流源应该怎么做

10年前,我用47楼的电路,选用高速运放AD8027+射频MOS管RQA0008(Ciss=45pf),以1MHz的方波驱动1A的激光器,上升沿10ns。这个电路要不振荡,关键是MOS管的输入电容要小,运放的驱动能力要大

网友W:
引用 楼主:
应当能做到。

对运放要求高一些,失调要小,输入必须是轨-轨,而且越接近负电源越好。

10年前,我用47楼的电路,选用高速运放AD8027+射频MOS管RQA0008(Ciss=45pf),以1MHz的方波和1A的电流驱动半导体激光器,上升沿10ns,获得完美波形。这个电路要不振荡,关键是MOS管的输入电容要小,运放的驱动能力要大。后来运放改用圣邦微的SGM8051,输出就成了三角波。下面是当时使用8027测到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