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没有一款1。5v干电池升压到5v/200ma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9-05-07):
ti有没有一款1。5v干电池升压到5v/200ma的电源芯片

网友A:
去ti官网下载电源设计软件,这样就能查到了!

楼主:
希望pcb尺寸要小,性价比好。用

网友B:
在哪里用

楼主:
扩音器电路

网友C:
到官网找找吧

网友D:
干电池升压到5v没有问题, 但还要提供 200mA 的输出, 恐怕电池吃不消了

网友E:
主要是电流200mA输出可能有点问题,不过你还是去官网搜索一下!

网友C:
到官网上找找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类型的芯片  楼主   这要好好看看先

网友F:
应该是有的   这种类型的芯片应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的确, 5v/200ma, 那么1.5V 起码700mA 以上, 干电池很难承受得了, 你的设计方案要再回来推敲推敲了

网友H:
SM7035P芯片Buck拓扑

网友I:
15W功率的隔离DCDC有推荐的

网友J:
成的隔离电源芯片一般都只有1W

网友K:
一款12V转5V DCDC电源芯片,要求纹波小

网友L:
买一个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L:
SGM6230 DC-DC转换器

网友M:
TPS65135可以直接出正负5V

网友N:
例如TPS561208之类

网友O:
可以选择LM27761 ,内带LDO.

网友P:
TPS7A49和TPS7A34 做LDO

网友L:
支持最高40V输入,输出可调

网友H:
M7035P恒压控制芯片5V200mA电源

网友K:
ti没有一款,其他的还可以的。

网友I:
lm2700这些芯片加上高频变压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J:
B0505LS-1W就是功率太小

网友O:
输入5.5V到5V效率也很还行,选择超低noise高PSRR的芯片。

网友N:
小封装的芯片来做反向输出。

网友M:
可以后级再加LDO可以后级再加LDO

网友Q:
由降压DCDC提供,如TPS54620或者MP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