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用MT法测速的相关例程吗

楼主(2019-05-07):
TI, mt
ti有用MT法测速的相关例程吗

网友A:
何为MT法啊!

网友B:
不是很理解,是需要DSP/MCU方面的吗?

网友C: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虽然做电机控制很久了

网友D:
速度测量是工控系统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最常用的是用数字脉冲测量某根轴的转速,再根据机械比、直径换算成线速度。脉冲测速最典型的方法有测频率(M法)和测周期(T法)。
定性分析:
  M法是测量单位时间内的脉数换算成频率,因存在测量时间内首尾的半个脉冲问题,可能会有2个脉的误差。速度较低时,因测量时间内的脉冲数变少,误差所占的比例会变大,所以M法宜测量高速。如要降低测量的速度下限,可以提高编码器线数或加大测量的单位时间,使用一次采集的脉冲数尽可能多。
  T法是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换算成周期,从而得到频率。因存在半个时间单位的问题,可能会有1个时间单位的误差。速度较高时,测得的周期较小,误差所占的比例变大,所以T法宜测量低速。如要增加速度测量的上限,可以减小编码器的脉冲数,或使用更小更精确的计时单位,使一次测量的时间值尽可能大。
  M法、T法各且优劣和适应范围,编码器线数不能无限增加、测量时间也不能太长(得考虑实时性)、计时单位也不能无限小,所以往往候M法、T法都无法胜任全速度范围内的测量。因此产生了M法、T法结合的 M/T 测速法:低速时测周期、高速时测频率。
定量分析:
  M/T 法中的“低速”、“高速”如何确定呢?
  假定能接受的误差范围为1%、M法测得脉冲数为f, T 法测得时间为 t 。
  M法:2/f <= 1% ==> f >= 200
  即一次测量的最小脉冲数为 200,设此频率对应的速度为 V1
  T法:( 1/(t-1) - 1/t ) / (1/t) <= 1% ==> t >= 101
  即一次测量的时间为 101 个单位,设此周期对应的速度为 V2
  若计时单位为mS,则 t>= 101mS
  这只是理论精度,实际应用还要考虑脉冲信号采集的延迟,软件处理所需花费的时间。
  若 V1 < V2,则 M/T 法能满足全范围内的速度测量。一个系统设计之前,就需要详细的计算,使V1<V2或尽可能接近。不能光凭经验估算确定高低速、传动比、编码线数。然而很不幸,很多现有系统中会出现 V1 > V2,就会出现(V2, V1) 这一段速度无论 M 法还是 T 法都无法覆盖的情况,一个缓解的办法就是在(V2,V1)段同时使用 M法和T法测量,然后取平均值,但要解决好M/T测量的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