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C5V或者DC12V输入,输出有DC3.3V DC3.0V DC2.5V DC1.2V

楼主(2019-05-07):
DC5V或者DC12V输入,输出有DC3.3V DC3.0V DC2.5V DC1.2V

网友A:
TPS795xx、TPS796xx和TPS786xx系列可提供输出电压固定型器件

网友B:
对,可调范围为1.2V至5.5V

网友C:
TPS7A30是不是可以用用,听说比较新

网友D:
看功耗啊,小电流的TLV700**还是不错的,便宜

网友E:
ams1117用的很多,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TPS7A4901(正向)和TPS7A3001(负向)

网友F:
虽然有些一路输入, 多路输出的芯片, 但是应用不简单, 成本也不会比多个单路便宜.
要谨慎, 仔细确认

网友G:
可参考TPS1117可调LDO,输出电流800mA

网友C:
LDO 选型, 起码还得知道电流的要求吧.

网友A:
这些类型的芯片  有很多的   楼主   这一块没有什么问题  好好找一找  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C:
都是属于TI的系列的LDO的,很好的,注意输出的电流大小的

网友F:
用LINEAR的吧。

网友H:
只有电压要求, 没有电流要求也不好说. 如果想芯片少一点, 可以找双路 LDO 的器件来实现, 比如 TPS70151.

网友I:
5V输入还好,LDO很多的。12V输入的话,那么小的输出有点浪费了,压降太大,如果电流也很大的话,有很烫的。

网友J:
这个在选型的时候尽量选固定输出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