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于高阻抗电路的低失真、低噪声放大器

楼主(2019-05-08):
用于高阻抗电路的低失真、低噪声放大器

电路的功能

近年来,噪声及失真特性得到改进的低噪声放大器品种繁多,已无须用分立元件制作了。此外,也有为了使噪声减到最小而降低源极电阻,同时输入端的偏流IR又比通用OP放大器还大的OP放大器(如NE5534等)。但是,有时很难在高输入阻抗电路中使用这些放大器。

本文提供的电路是在低失真、低噪声OP放大NE5534A的基础上加分立元件、并把输入偏置电路作成FET差动电路,使失真和噪声均降到很小。另外,输出电路电路为推挽式,可以使驱动更低的负载电阻。

电路工作原理

在输入级使用了双FET,以求减少偏流,实现高输入电阻,以满足信号源的要求,同时为了用密勒效应减少高频失真,在基极接地电路TT2及TT3中,转换成电流控制。由于TT4和TT5组成的电流密勒电路成为其负载,所以集电极输出可获得很大增益,而深度反馈可减少非线性失真。这种电路是分立元件放大器电路中最常用的形式。

TT6是普通恒流偏流电路,因偏流电阻R4可调整设定的电流,齐纳二极管D1的作用是使TT1的漏电压固定在4~5V。

OP放大器A1是中间级放大电路,这部分历来也是由晶体管差动电路构成的,但在OP放大器中已被简化。

输出电路是标准的推挽射极输出器,为了消除基极.发射极之间阀电压VBZ的禁区,用二极管D3及D4供给偏压,同时它们还起到补偿TT7和TR3的VB1温度系数的作用。

象这样的多级放大电路,因而要有相们补偿电路,靠C2、R9以及可大范围控制开环频率特性的电容C3,可获得稳定工作的开环频率特性。

调整

由于差动放大电路的偏流IC1和IC2可改变开路状态的交流特性当注重高频特性时,应选定大一些的偏流,分别取1MA,同时,I2=1MA,这样,流过恒流偏流电路的电流为3,而R6与R6的比率为10:1,所以渡过R4的电流IB为300UA,因而其阻值可由可式求出:

楼主:
用于高阻抗电路的低失真、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A:
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B:
都要尽量选择低噪音的

网友C:
尽量避免电流从信号输入端的地线流过。

网友D:
路电源,在噪音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视。

网友E:
低噪音放大器是一类特殊的电子放大器

网友F:
能有效提高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G:
噪声系数很低的放大器?

网友H: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屏蔽罩。

网友I:
主要就是考虑电源中的高频干扰的抑制了

网友F:
进而提高收发机的传输距离。

网友A:
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

网友E:
主要用于通讯系统中将接收自天线的信号放大

网友B:
要是运用于电压放大就偏重于电压噪音,电流放大的就是电流噪音了

网友D:
一般都是用线性电源为多。

网友C:
一般的建议就是在敏感学号周围,用一个开个小天窗的地线铜环围上一圈

网友I:
一个好的运放,是对电源有很好的抑制

网友H:
加入LC,RC,共模滤波等等

网友J:
低噪声放大器对规定频率范围内的输入射频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G:
在通信中,低噪声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