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PT100测温芯片推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08):
深圳市集万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 MCU核心代理商,专业MCU推广商,为客户提供华大全系列MCU:
HC32F003C4PA-TSSOP20
HC32F003C4UA-SFN20TR
HC32F005C6UA-SFN20TR
HC32L110C6UA-SFN20TR
HC32L130J8TA-LQ48
HC32L130F8UA-QFN32TR
HC32L136K8TA-LQ64
等大量现货库存,专业、权威、全面技术支持,有效提高您产品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江苏润石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模拟器件厂家,代表产品运算放大器(运放)全面兼容Ti、Microchip、圣邦微等品牌;

成都盛芯微科技有限公司

BLE蓝牙专业,代表型号SYD8811、SYD8821全面兼容NORDIC

欢迎来电咨询、索样:

TEL:0755-83764413
QQ: 1529637660

网友B:
选精密电阻
你选普通电阻当然误差大了

网友C:
市面上的温度测量产品,如果对精度有要求的,都需要校准的。
校准的成本很低的,比选高精度器件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05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我水平有限在我的理解层面上看原理可行只是恒流源必须很稳定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水平有限在我的理解层面上看原理可行只是恒流源必须很稳定才行。

你再仔细想想,第二个电路根本就不需要恒流。

网友E:
设计思想问题吧。
没有哪个元件可以没有误差,所以你需要有消除误差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再仔细想想,第二个电路根本就不需要恒流。

第二个方案确实不需要电流源,设计思想类似于三线制电流源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方案确实不需要电流源,设计思想类似于三线制电流源法。

不是电流源,只是电阻比例法,测试待测电阻和Rref的比例而已,电流是多少已经无所谓了只要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流源,只是电阻比例法,测试待测电阻和Rref的比例而已,电流是多少已经无所谓了只要有就行。 ...

我说的是“类似”思想类似下图。

网友D:
好吧,一致性差的问题在现在都不是个事儿,单片机这么便宜,软件标定解决问题,最可怕的是温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在5楼推荐的这两个帖子牛在把温飘有关的器件压缩到一只电阻上,只要这个电阻是个低温漂的,电路总体上就是非常稳定可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水平有限在我的理解层面上看原理可行只是恒流源必须很稳定才行。

你的理解是对的,要想精度高,必须恒流源没有其他方案。
当然,那种连线阻等等统统忽略不计的“高精度”,当我没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是对的,要想精度高,必须恒流源没有其他方案。
当然,那种连线阻等等统统忽略不计的“高精度” ...

你的知识已经完全过时了。

网友G:
ADS1247、ADI7124 、AD7792

网友H:
电路设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思想问题吧。
没有哪个元件可以没有误差,所以你需要有消除误差的手段。 ...

PT100的线阻在温度变化时会不会发生影响采集精度的变化。我的采集精度要求比较低误差上下0.1摄氏度左右就行。

网友D:
别听楼上小白们瞎bb,芯片用最便宜的TM7707就可以,2块多。。。。。倒是那个Rref很贵,我用RJ711,30块钱。

网友C(点评):
电桥电路,只要ADC的参考源和电桥电源是同一个,根本不需要VREF高精度。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胡说八道,电桥法测试PT100还有三只桥臂电阻,四只放大电阻的温漂等着你呢。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又一个自负的专家了,我说的电桥和VREF的误差可以抵消,你又扯到电阻温漂了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Vref不需要高精度,你电桥法用的那一大堆电阻就不需要高精度了?

网友I:
我用比例法测量,根本不需要精密的基准,我就是随便用TL431做基准。ADC使用TM7705,3线的PT100可以做一路,4线的PT100可以做2路,只要参考电阻准确,精度就高。参考电阻一定要温漂系数小,精度可以校准。

网友J:
max6675是集成了差分运放和温度补偿的集成电路,可直接接K型温度传感器,比如PT100

接线图

内部图

网友K:
没用过pt100测温芯片
我的pt100也误差大,不想每台都标定,用了tmp102aidrlr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tmp102aidrlr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别听楼上小白们瞎bb,芯片用最便宜的TM7707就可以,2块多。。。。。倒是那个Rref很贵,我用RJ711,30块钱。 ...

有道理  ,,, 其实还可以用国 -内- 产-商的牛-逼的电-力计量芯片来搞 价格也是2左右 . 我用c s 5460A
搞的  用了很多年了 就3个电阻  输入mv信号到adc就可以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有道理  ,,, 其实还可以用国 -内- 产-商的牛-逼的电-力计量芯片来搞 价格也是2左右 . 我用c s 5460A
搞的 ...

XXJ

朴老师好

网友M:
电阻选择档次高的就可以了。另外用高级的万用表测试后校正,不过这样不适合批量。

网友M:
另外一般用这个测的,精度要求也不会太高,甚至误差在0.5度以内或者1度以内就可以接受的情况,比如孵化小**,融化蜡控制。。。。

网友N(2019-12-26):
HS104是一款集成温度和压力检测的信号调理和变送输出的专用芯片。芯片内置独立的低温漂带隙基准源,可向传感器提供恒定的电流,通过片内放大器和滤波器,将传感器的电阻变化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L(2020-02-15):
诺大的21ic 为何没人出个终极版本的电路 也好让菜鸟们跟着学习下 .造福下需要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诺大的21ic 为何没人出个终极版本的电路 也好让菜鸟们跟着学习下 .造福下需要的人. ...

你应该买个靠谱的万用表,二手34401A大约1800块,更高级的3458A就不推荐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买个靠谱的万用表,二手34401A大约1800块,更高级的3458A就不推荐了。 ...

有空去收一个 ,21ic有资源的 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好吧,一致性差的问题在现在都不是个事儿,单片机这么便宜,软件标定解决问题,最可怕的是温飘,怎么都解决 ...

老生常谈了 可惜懂的人少

网友O(2020-06-09):
MAX31855
冷端补偿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
高精度热电偶数字转换器IC,
【硅天下备样信息】
MAX31855KASA+T    -200°C to +1350°C     8SO
MAX31855JASA+T     -40°C to +750°C      8SO
MAX31855NASA+T    -200°C to + 1300°C    8SO
MAX31855SASA+T     -50°C to +1600°C     8SO
MAX31855TASA+T     -250°C to +400°C    8SO
MAX31855EASA+T     -40°C to +900°C     8SO
MAX31855RASA+T     -50°C to +1770°C    8SO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达0.0078125°C,
允许读取高达+1800°C以及低至-210°C(取决于热电偶类型)的温度读数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MAX31865关键特性】
高度集成降低系统成本、简化设计并缩短设计周期
简便的RTD铂电阻至数字转换器
支持100Ω至1kΩ(0°C时)铂电阻RTD (PT100至PT1000)
兼容2线、3线和4线传感器连接
spi兼容接口
20引脚TQFN和SSOP封装
高精度设计方便满足误差预算
15位ADC分辨率;标称温度分辨率为0.03125°C (随RTD的非线性变化)
整个工作条件下,总精度保持在最高0.5°C (0.05%满量程)
全差分VREF输入
转换时间:21ms (最大值)
集成故障检测提高系统可靠性
±45V输入保护
故障检测(RTD开路、RTD短路到量程范围以外的电压或RTD元件短路)
·

【DS18B20关键特性】
独特的1-Wire®接口仅占用一个通信端口
内置温度传感器和EEPROM减少外部元件数量
测量温度范围:-55°C至+125°C (-67°F至+257°F)
-10°C至+85°C温度范围内测量精度为±0.5°C
9位至12位可编程分辨率
无需外部元件
寄生供电模式下只需要2个操作引脚(DQ和GND)
多点通信简化分布式温度测量
每个器件具有唯一的64位序列号,存储在器件ROM内
用户可灵活定义温度报警门限,通过报警搜索指令找到温度超出门限的器件
提供8引脚SO(150 mils)、8引脚µSOP、3引脚TO-92封装

【MAX30208关键特性】
高准确度、高精度
   ±0.1°C精度@ +30°C至+50°C
   ±0.15°C精度@ +0°C至+70°C
低功耗
   1.7V至3.6V工作电压
   67μA测量期间工作电流
   0.5μA待机电流
   15ms积分时间
小尺寸
   2mm x 2mm x 0.75mm、10引脚薄型LGA封装
安全性和合规性
   高、地温报警
数字接口
   可配置转换温度输入引脚
   可配置中断输出引脚
   32字FIFO,用于温度数据
   提供4个I2C地址——根据需求可提供更多地址
   唯一的ROM ID,支持NIST溯源性

网友O:
上面这几款 精度高,看干扰能力强,值得参考! MAX6675要淘汰了,停产了哦不要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