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 下载img文件后不识别问题

楼主(2019-05-08):
各位论坛大神:
                    最近在测试CYUSB3014的电路,插上线缆与电脑连接后,使用cypress usb control center 软件能发现  Bootload 设备,任务管理器里面也有,烧写官方/自己的程序后(img文件) 什么也没有了。检查过硬件原理图和官方的一样,电压没有文波正常,其他各个配置引脚均正确。也能往EEPROM里下载程序。使用示波器测试 在bootload下 usb2.0的两根线DP/DM有信号,一旦下载完img文件后,就低电平,什么信号没有。也换过一次芯片,发现还是这个现象。又碰到这种问题的吗?求教一下。

网友A(2023-03-14):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