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触摸按键背景光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9-05-08):
如上图所示,在右侧是6个电容触摸按键。我想知道背景蓝光是如何实现的。

即便6个弹簧按键中央有蓝色LED射出来,达到点亮6个触摸按键的目的。但两个蓝色的圆圈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谢谢!

网友A:
面贴啊,镂空印刷,和数码管上面那层面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贴啊,镂空印刷,和数码管上面那层面贴一样

收到,谢谢回复!

网友B:
一个LE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LED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请问是不是PCB上一个led散射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