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Type-C接口与普通的有何区别?充电会更快吗

楼主(2019-05-08):
现如今生产的手机都选择type-c充电器,Type-C是USB接口的一种连接介面,不分正反两面均可插入,大小约为8.3mm×2.5mm,和其他介面一样支持USB标准的充电、数据传输、显示输出等功能。与传统的接口相比,Type-c主要有哪些区别

网友A:
大功率,高带宽。。。

网友B:
type-c 接口有24触点, 如果按兼容老式的接口(4点)只能减少接触电阻, 能通过更大电流 (电源触点有4对)
如果连接更高版本的硬件当然在传输速度, 其他功能会有增加

网友C(2019-10-21):
大功能(100W max),高带宽(20Gbs目前),支持功能多(U3+PD+DP)

网友D(2019-12-12):
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