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SSOP 底部的金属面如何手工焊接?

楼主(2019-05-08):
(无正文)

网友A:
PCB封装的底部焊盘涂一层薄锡,芯片底部的金属焊盘用镊子稍微刮一下,然后正常焊接(此方法为一个同事提供,体验效果还行)

网友B:
考虑手焊,做板子的时候可以放个通孔焊盘
SMT 不行的 会漏锡
最好还是用风枪

网友C:
底部等面积覆铜+放合适密度的过孔,双面方块阻焊,过孔建议孔径0.5,然后,正面搪锡,贴芯片,背面烙铁加热就可以手工焊接。当然热风枪整体吹也可以很好的焊接。
这样的过孔方式,在机贴时候也是典型手段,对于那种发热比较大的芯片,通过过孔的溶锡,将正面热量很好的导到PCB背面,适当加大背面覆铜,散热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等面积覆铜+放合适密度的过孔,双面方块阻焊,过孔建议孔径0.5,然后,正面搪锡,贴芯片,背面烙铁加热 ...

这个方法很好。我的是手工做的PCB,估计钻一个1mm的孔就够了。

网友D:
回流焊,不是问题
手工呢,热风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流焊,不是问题
手工呢,热风枪也可以

原来热风枪还可以替代回流焊。我以前以为热风枪会把东西给吹坏所以不敢用,也没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热风枪还可以替代回流焊。我以前以为热风枪会把东西给吹坏所以不敢用,也没买!
...

不说不知道,看来确实要多交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热风枪还可以替代回流焊。我以前以为热风枪会把东西给吹坏所以不敢用,也没买!
...

热风枪还是挺好用的,拆四面脚,还有PIN数少的BGA焊接。曾听过一个焊接大侠,热风枪上近400PIN的BGA,成功率70%以上,江湖中的一个真实传说,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还是挺好用的,拆四面脚,还有PIN数少的BGA焊接。曾听过一个焊接大侠,热风枪上近400PIN的BGA,成 ...

只可惜风枪太重太大,四处跑的的话挺麻烦的。行李箱估计要2个。

网友F:
首选热风枪。
也可以将焊盘拉长,从旁边导锡进去。

网友G:
我都是焊盘上镀一层薄薄的焊锡,然后正常焊接

网友H:
电路板面积不大的话,用加热台更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