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双光耦线性隔离完全不好使

楼主(2019-05-08):
输入输出不完全一致,CTR离散性太大

网友A:
我20年前用过这个电路,光耦用的是TLP521-2,我记得5%的精度是能达到啊。。。真要精度高一些筛选吧。

网友B:
HCNR201好使,怎么会想到线性光耦呢?

网友B:
此种光耦只能传输低速的数字开关型的信号

猴子爬的越高,就有越多的人看见你的红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年前用过这个电路,光耦用的是TLP521-2,我记得5%的精度是能达到啊。。。真要精度高一些筛选吧。 ...

手头刚好有一批817啊,没有521,倒是有421,换上421,也是差的离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种光耦只能传输低速的数字开关型的信号

我用来传输的是直流信号,隔离采样电流电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来传输的是直流信号,隔离采样电流电压而已

此方案根本达不到精密传输的要求。怎么混到技术达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刚好有一批817啊,没有521,倒是有421,换上421,也是差的离谱啊

采用沙发的方案的话,会把生产的人搞死,骂死开发的人员。

你连这个电路传输的是模拟量都看不懂,还是滚的越远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刚好有一批817啊,没有521,倒是有421,换上421,也是差的离谱啊

蛋疼,把你的数据送到Excel里面算了一下线性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结果非常牛xxxx逼,你的电路线性度高达99.998% !!!

你就认了吧,这个电路已经非常完美了, 你只需要做下软件标定就行了。

网友C:
自己参数没有匹配好,可以达到1%的精度的。我已经做过这个电路的

网友C:
看光耦的曲线图。使用线性段。

网友C:
还有就是要使用双光耦,这样特性一致性较好。

网友D:
这种电路要使用HCNR201这种光耦才行,用两个PC817,由于个体间的电流传输系数差别,精度非常差。
这种电路上世纪80、90年代我用,但是2000年后都用隔离放大器了。

网友C:
HCNR201价格太高了,使用普通的双光耦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的。看你的要求了,要求高就使用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要使用HCNR201这种光耦才行,用两个PC817,由于个体间的电流传输系数差别,精度非常差。
这种电路 ...

成本啊,我还是换个方法,先用单片机AD了,再用光耦通过串口把数据传过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啊,我还是换个方法,先用单片机AD了,再用光耦通过串口把数据传过来吧。 ...

万万使不得,光耦隔离前只能用组合逻辑,不能用时序逻辑,强干扰过来组合逻辑(编码器译码器……)受干扰出错,干扰走了组合逻辑就会恢复正常,强干扰来了时序逻辑(锁存器,寄存器……)会把干扰状态记住,干扰走了还是错误状态,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是死机!!!

如果直接就能用单片机AD的话,你用光耦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蛋疼,把你的数据送到Excel里面算了一下线性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结果非常牛xxxx逼, ...

解了个方程,得到结果:Iref = ADI*1.094 - 2.138;感觉还阔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万使不得,光耦隔离前只能用组合逻辑,不能用时序逻辑,强干扰过来组合逻辑(编码器译码器……)受干扰 ...

采样的电流电压是强电啊,已经用运放对信号处理了,运放和强电共地。
我现在就是想再弄个单片机直接采样运放出来的信号,然后再通过光耦发给主控。

网友A:
http://59.80.44.46/www.mouser.com/ds/2/678/V02-0886EN_DS_HCNR200_2014-01-071-908546.pdf

老夫也是用过HCNR201的,怎么瞅着楼上这么多推荐HCNR201的小白们不顺眼,查了下HCNR201的datasheet,注意里面的参数K3,就是Ipd1和Ipd2的比值,在0.95~1.05之间,你们这群小白都不知道HCNR201不如不加标定措施误差也是5%的吗???

楼主的误差是9%,跟HCNR201没有数量级的差异,楼主电路要校正跟HCNR没差异,你简直蠢到家了。
此时比率误差,可校正。
K3稳定性远强于二个线性光耦,线性的CTR在不同的电流下是有变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了个方程,得到结果:Iref = ADI*1.094 - 2.138;感觉还阔以啊

既然你在顶楼位置的数据的线性相关系数如此完美,简单做一个线性回归就可以了。软件标定更简单,只要给出两个点的标准值,就可以按照y=ax+b回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在顶楼位置的数据的线性相关系数如此完美,简单做一个线性回归就可以了。软件标定更简单,只要给出 ...

是的,我刚才这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只不过每块板子要标定下。
把标定数据写入EEPROM。

网友C:
电路要仔细匹配参数的,不要一出现问题,就怀疑自己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要仔细匹配参数的,不要一出现问题,就怀疑自己的电路。

我换了很多种参数了,目前这个是最优,不做标定的话,感觉无解了。

网友E:
这个电路我试验过,就这样,做工厂里的工装没问题,标定以下。如果上千套,不能用这个方案
看你以前的贴子,你搞工控比较多。这种用spi的adc+数字隔离靠谱点

网友A:
SPI的ADC会被强干扰打死的,真不知道小白们都是干什么的就敢大放厥词?

网友F:
有那种单输入双输出光耦。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我试验过,就这样,做工厂里的工装没问题,标定以下。如果上千套,不能用这个方案
看你以前的贴子 ...

这是模拟前端的问题。三菱plc的adc模块就是先衰减,然后放大回去。
这个东西可以做成模块的。
强干扰,是可以解决的。电源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了个方程,得到结果:Iref = ADI*1.094 - 2.138;感觉还阔以啊

你是怎么算的?我用Excel的LINEST()函数回归出来是1.093,-3.051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算的?我用Excel的LINEST()函数回归出来是1.093,-3.051哦。

我取跨度比较大的两组数据,手工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得到的结果,然后把其它数据带进去验算一下,基本满足要求。
然后我把这个解方程的过程写入程序,这样,只要有两组数据,就可以得到标定用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取跨度比较大的两组数据,手工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得到的结果,然后把其它数据带进去验算一下,基本满足 ...

想更加精确的话,可以用多点标定,最小二乘法拟合修正方程。不过你的相关系数这么好,两点也够用了。

网友G:
看了你的电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电路是不能克服光耦的离散参数的。早在20年前就做过这种电路

网友H:
十来年前也用过双光耦隔离电路,虽然早就换成HCNR201了。但是能用单片机标定的话还是可以用的,建议用双光耦,不要用两个单光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电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电路是不能克服光耦的离散参数的。早在20年前就做过这种电路 ...

你是看不懂我在9楼的计算吧?你中学数学都学到狗肚子里面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十来年前也用过双光耦隔离电路,虽然早就换成HCNR201了。但是能用单片机标定的话还是可以用的,建议用双光 ...

双光耦只适用于要求不高,换句话说没人监管的场合。稍微要求严格一些,双光耦方案是第一批被枪毙的,安全间距根本就不够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双光耦只适用于要求不高,换句话说没人监管的场合。稍微要求严格一些,双光耦方案是第一批被枪毙的,安 ...

是的,如果对安全间距有要求的,双光耦确实不够。但是两个单光耦的衰减更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20年前用过这个电路,光耦用的是TLP521-2,我记得5%的精度是能达到啊。。。真要精度高一些筛选吧。 ...

朴老师好  我是Shine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手头刚好有一批817啊,没有521,倒是有421,换上421,也是差的离谱啊

不建议省钱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http://59.80.44.46/www.mouser.com/ds/2/678/V02-0886EN_DS_HCNR200_2014-01-071-908546.pdf

老夫也是用 ...

不知道哦 只知道很多变送器 都用hCNR来做隔离

网友J:
用过 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