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 – CCP 捕捉/比较/PWM (比较模式)

楼主(2019-05-08):
CCP是由Capture(捕捉)、Compare(比较)、PWM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顾名思义,它有三种功能,即捕捉、比较和PWM。本帖介绍比较模式。

MCC配置界面

功能框图

比较功能

定时器的计数值与预先设定值不断进行比较。两者匹配一致时,会在工作模式控制下,向引脚输出信号。信号的形式,由比较模式决定。
此外,比较匹配时,会置位中断标志,进而引起中断。另外,还会产生一个内部的自动触发信号,引起其他外设的运行,例如触发ADC转换等。

定时器

必须为奇数标号的定时器 Timer1/3/5等。设定的比较值为16位。CCP所使用的定时器,需要在MCC中选择并配置。

比较模式

比较匹配时,CCPx引脚上信号:
-        电平翻转,同时清零定时器TMR
-        电平翻转,不清零TMR
-        输出高电平
-        输出低电平
-        输出脉冲
-        输出脉冲,并清零定时器TMR

MCC代码

在ccp1.c中,

初始化
void CCP1_Initialize(void);
设定比较值
void CCP1_SetCompareCount(uint16_t compareCount);
得到输出状态
bool CCP1_OutputStatusGet(void);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CCP1_CompareISR(void);

在pin_manager.c中,可查看引脚配置。
TRISB = 0xB0;
ANSELB = 0xF0;
RB6PPS = 0x09;   //RB6->CCP1:CCP1;

在main.c中,开启中断。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网友A:
手册讲的很好

网友B:
中文手册上讲的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C:
支持一下,顶一个

网友D:
哇!楼主又有新**,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中文手册上讲的非常容易上手。

有中文手册吗,传一份给我

网友F(2019-08-28):
microchip的技术手册上说PWM是10位的,MCC配出来的PWM是4位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rochip的技术手册上说PWM是10位的,MCC配出来的PWM是4位的是什么问题

PWM时钟(TMR2/4/6)的周期寄存器值设小了

网友G(2020-04-28):
引用 网友B:
中文手册上讲的非常容易上手。

放个链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