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的特点

楼主:
施密特触发器是最常用的整形电路之一。施密特触发器的显著特点是:
(1)施密特触发器有两个稳定状态,其维持和转换完全取决于输入电压的大小;(2)电压传输特性特殊,有两个不同的阈值电压(正向阈值电压和负向阈值电压);(3)状态翻转时有正反馈过程,从而输出边沿陡峭的矩形脉冲。
施密特触发器也具有两个稳定状态;要么VT1截止、VT2导通,要么VT1导通,VT2截止。这两个稳定状态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换。施密特触发器可以由晶体管、门电路等构成。
同时,施密特触发器还可利用其回差电压来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它是由两级直流放大器组成,电路如图2-64所示两只晶体管的发射极连接在一起。该电路也有2个稳定状态,但它是靠电位触发的。它的2个稳态分别为vrrl饱和、VT2截止与VT2饱和、VT1截止。2个稳态的相互转换取决于输入信号的大小,当输入信号电位达到接通电位且维持在大于接通电位时,电路保持为某一稳态;如果输人信号电位降到断开电位且维持在小于断开电位时,电路迅速翻转且保持在另一状态,该电路常用于电位鉴别、幅度鉴别以及对任意波形进行整形。
施密特触发器作用:
1.施密特的主要作用是使得的小幅值干扰不会对反相器产生影响,从而避免了误动作的发生。因些斯密特触发器的最主要应用主要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如果刚好设定在5V的话,那么当电源在5V附近小范围的波动时,就会导致检测电路不停的动作。如果加上1个施密特触发器的话,即可设定1个范围了。例如电压跌落到4.7V就断开,但要回升到5V才能接通。
2.另外也可以将它用在复位电路中。
3.些外还经常用于触发,波形整形,滤波,用作反向器等。
施密特触发器的典型应用及原理。
利用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将非矩形波变换成矩形波利用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恢复波形
利用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进行脉冲鉴幅
施密特触发器的应用
1.波形变换
可将三角波、正弦波等变成矩形波。
2.脉冲波的整形
数字系统中,矩形脉冲在传输中经常发生波形畸变,出现上升沿和下降沿不理想的情况,可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后,获得较理想的矩形脉冲。
3.脉冲鉴幅
幅度不同、不规则的脉冲信号时加到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端时,能选择幅度大于欲设值的脉冲信号进行输出。
施密特触发器SN74AHC1G08DBVR www.dzsc.com/ic-detail/9_1761.html是一种门(与/非与/或/非或),电路数量为单层,高电平输出电流为-8mA,低电平输出电流为8mA。
基本信息
电路数量: Single
高电平输出电流: - 8 mA
低电平输出电流: 8 mA
传播延迟时间: 12.3 ns @ 3.3 V
电源电压(最大值): 5.5 V
电源电压(最小值): 2 V
最大工作温度: 85 ℃
最小工作温度: -40 ℃
封装 / 箱体: SOT-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