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 和 strlen 的区别

楼主(2019-05-08):
sizeof 和 strlen 的区别

网友A:
前者是占用内存空间的大小,后者是字符串的长度。

网友B:
楼上正解
详细点讲
sizeof一般用来输出某个数据类型占用的空间大小
strlen是用来输出字符串占用空间大小的

网友C:
楼上都很对,另外还有根本性的一点差别:sizeof是伪指令,它在编译时就已经把值确定下来了,程序实际运行的时候是不存在sizeof这个方法的。

网友D:
帮你顶贴问问

网友E:
sizeof 是编译器指令,不会生成取长度的代码

网友E:
sizeof 是编译器指令,不会生成取长度的代码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