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测试,接触放电,+6kv能过,-6kv设备复位

楼主:
手上有台设备做静电测试,现在空气放电±8kv已经过了,接触放电+6kv能过,打-6kv时设备复位。pcb是双面板,接口板和主板通过fpc排线连接,接口板上加了共模电感和tvs管。主板这边入口部分、每个电源部分、mcu复位引脚都加了tvs管。设备是塑料外壳,锂电池供电。mcu型号是nrf51822。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整改。求各位大佬给点整改的建议

网友A(2019-05-08):
打到哪个拐角,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到哪个拐角,复位的。

打USB座复位,USB座固定脚没有和PCB地相连

网友A:
usb sot-23-6 的esd 用了吗

网友B:
接地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要做好。

正压能过,负压不能过也是和接地有关吗?是pcb的地敷铜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sot-23-6 的esd 用了吗

这个没有加过,现在用的是双向的tvs管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可以加QQ464932301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地没处理好,有两个方法,一个是usb周边净空,任何网络都不要有包括地,第二个方法,是把USB的固定脚接在PCB的地上,这个地尽量靠近电池的地,越近越好

网友E:
感觉跟PCB的地有关,地的回流路径一定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