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测试,接触放电,+6kv能过,-6kv设备复位

楼主(2019-05-08):
手上有台设备做静电测试,现在空气放电±8kv已经过了,接触放电+6kv能过,打-6kv时设备复位。pcb是双面板,接口板和主板通过fpc排线连接,接口板上加了共模电感和tvs管。主板这边入口部分、每个电源部分、mcu复位引脚都加了tvs管。设备是塑料外壳,锂电池供电。mcu型号是nrf51822。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整改。求各位大佬给点整改的建议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接触放电+-6KV没问题的情况下,空气放电可以达到+-12KV 。处理静电一方面要尽量留出足够的完整地,还有在复位电路可以做包地处理,减少静电干扰。我司是TVS ESD器件原厂,免费提供测试整改等静电方案。

网友B(2019-08-09):
是不是你用的TVS管是单向的,因此负电压的时候TVS并不起作用。

网友A(2019-09-10):
引用 网友C:
单向和双向TVS 就是 适应 正 和负的静电试验吗?   单向的 当静电为负的时候不是二极管吗,也可以导通的。 ...

是的,单向或者双向,不是影响静电正负极的因素

网友D:
我们测试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看看设备复位信号线的处理,负脉冲可能引起了复位信号线拉低,造成了设备复位重启!

网友E:
TVS 的选型如何?对付静电用ESD是否更好

网友F(2020-09-23):
看你相关的信号线收到什么干扰了,是不是有感应电流什么的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静电实验复位是可以接受的,CLASS B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静电实验复位是可以接受的,CLASS B

正解,只要不产生硬伤,产品复位后能继续工作,一般都算合格

网友I(2021-11-15):
检查下复位电路底下是否完整地平面?打静电最好还是有一层完整GND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