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发热比较大

楼主(2019-05-08):
我发现THS3001发热比较大,不知道有何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贴上电路看看

网友B:
加散热片

网友C:
方法多的是,只要你电路正确

网友D:
电流型运放是会发热的,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E:
电路有问题会导致发热的,特别是不该加电源的地方加了电源的

网友F:
还有焊接的时候产生了虚焊的导致接触不良也会大量发热

网友G:
最好是价格散热器

网友H:
加散热片   前提  是   电路是正确的   没有短路现象 什么的

网友I:
自己再多装一个散热片   其它   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

网友J:
散热的问题   我感觉还是需要好好算一算   之后   心里有数   然后看看需不需要加散热片   什么的

网友K:
加散热片,如果是正常工作的话。

网友C:
在排除电路本身的故障之后   加入散热片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网友L:
发热大首先要检查你的硬件设计的,看是否合理

网友H:
上电多长时间发热,烫手吗

网友I:
虚焊也会发热??

网友M:
有没安装过热保护开关

网友N:
另外你接的从机是什么芯片

网友O: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过大导致的

网友P:
短接的焊锡什么的之外就是运放接错了

网友Q:
说明你的电路肯定不对

网友R:
供电的有异常?

网友S:
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运放THS 发热?

网友T:
运放输出直接对电容充电

网友U:
楼主也没有电路图呢

网友V:
会不会运放发生振荡而发热了?

网友S:
将供电电源换成正负12V?

网友M:
整个电路会停止工作吗?

网友R:
不接任何负载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N:
你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Q:
不查手册对管脚都没法看你的图

网友O:
说白了就是短路,当然可能不是直接的短

网友P:
对着资料查一下管脚对不对

网友V:
计算一下芯片的静态功耗,再根据规格书给出的热阻

网友U:
可能你的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T:
运放的电流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