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 和sbit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5-08):
bit 和sbit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bit和int char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分配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和Windows下VC中的BOOL类似。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 xxx = REGE^6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
bit和sbit的最大区别在于,bit是定义一个变量;sbit经常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

网友B:
bit —— (位)类型
sbit —— 命名具体位(通常是特殊寄存器中的位),当然其类型是位。

网友C:
sbit 的s 原来是special的意思

网友D:
sbit定义的是亲兄弟
bit定义是堂兄弟

网友E:
BIT定义的是可位寻址的位,SBIT定义的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

网友F:
楼上说错了吧

网友G:
sbit LED=P1^0;
bit flag;

网友H:
定义位变量用sbit比如
a.c里的sbit LED=P1^0;

楼主:
声明为变量用bit比如
a.h里的bit LED;

楼主:
众说纷纭,我好好看看吧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