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进入低功耗要做哪些步骤

楼主(2019-05-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是啊, 不明白楼主意思

楼主:
最近发现MCU进入main程序什么不做,进入lpm3 它的功耗确实只有2uA左右。

楼主:
可是一旦配制时钟,串口,AD等,再进入lpm3 它的功耗往往有1mA左右,差很多。

网友B:
不知是不是每次进LPM3都要,关闭时钟什么的,回复到刚上电的状态才行?

网友C:
我的理解应该是进入LPM3之后 时钟和外设都已经停止工作了
是不是问题造成的?

网友D:
确保外围模块的不工作了,电源处于关闭状态的啊

网友A:
不会自动停止,有的外设需要自己手动停止。比如AD,如果不完全关掉,就会出现楼主遇到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时钟应该跟工作状态直接相关了,需要处理的是外设和相关I/O口。

网友D:
检查下程序

网友E:
把该关的都关掉  设置一个触发控制  可以大幅降低功耗

网友E:
原先我们设计的电路  只开了232通信端口  电流为15ma  后来全关了  只有7ua   哈哈  建议都关了

网友B:
现实需要吧单片机的外设都关掉的吧,这是第一步的,也都是通过相关功能的IO口实现的。

网友F:
然后就是将所有不用的IO口德都设置成输入高阻抗的,,

网友G:
5 种低功耗模式分别为 LPM0~LPM4

网友H:
用430的芯片,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低功耗功能

网友I:
可以通过调用__low_power_mode_0();函数来完成

网友J:
都可以在CPU休眠的状态下独立工作

网友K:
让CPU工作在LPM3状态

网友L:
些低功耗特性是靠系统对中断的响应来实现的

网友K:
过中断事件转换到AM活动模式

网友L:
系统初始化完成后工作于低功耗模式0

网友M:
BIS #GIE+CPUOFF, SR ; 主程序中设置低功耗模式0,LPM0

网友N:
支持五种低功耗模式(Low-power mode),分别为LPM0、LPM1、LPM2、LPM3、LPM4

网友O: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P:
进去低功耗模式LPM4

网友O:
使MSP430最大限度的达到低功耗,对于MSP430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

网友G:
其中AM耗电最大,LPM4耗电最省,仅为0.1uA。

网友N:
各个模块都可以独立运行

网友M:
BIS #GIE+CPUOFF+SCG1+SCG0, 0(SP) ; 设置SR为低功耗模式3,LPM3

网友H:
低功耗是首先浮现在脑海的特性之一。

网友L:
中断事件触发到活动模式,中断处理结束后进入低功耗模式3。

网友J:
任何一个模块都可以通过中断唤醒CPU

网友K:
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LPM0/LPM3或LPM4。

网友P:
CPU的活动状态称为AM(ACTVE MODE)模式。其中AM耗电最大,LPM4耗电最省,仅为0.1uA。

网友Q:
第三步才是调用相关的模式的低功耗函数的,执行下的就可以啦。。

网友R:
要写一个430跟MAX35101的SPI通信,读取MAX35101的寄存器值,怎么写代码?有没有相关例程?谢谢

网友S:
进入LPM3之后,部分时钟和外设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