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9-05-08):
通过stm32f103zet6进行测速,具体实施方案是将一块连接板一端连接光栅尺读数头,另一端连接一根移动杆。想通过程序来检测移动杆移动的速度并显示在板子的LCD屏幕上。
具体思路是设置两个定时器,其中一个工作在编码器模式,用于检测位移。另外一个定时器每隔10ms中断一次,中断服务函数中用中断时刻的位移数值减去10ms前的位移数值。得到位移差,再用位移差除以10ms求得平均速度。

网友A:
思路可行。

网友B:
实际跑一个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没用过这种,听你介绍应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