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

楼主(2019-05-08):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当volsample=20时,把它清零,同时跳出while循环。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因为有break在if语句中。。。volsample是在定时器中断里不停的累加

网友A:
如果你的volsample在其它地方(中断或其它任务)有引用的话,可以跳出循环。

网友B:
volsample=0   在其它子程序中有的话就会跳到那个地方,但是while(1)还是不停检测volsample的

网友C:
volsample在哪里增1的啊?

网友D:
break;能够跳出的是它所在的第一层循环;LZ的if( )不是循环结构。所以break不作用于if(),
而作用于while(1){ }。

网友E:
break只能跳出最近的循环体,以我个人之见跳不出的。

网友F:
我自己也没有这么用过,break是能跳出最近的一个循环,如果程序要我来维护,我不保证我能准确判断。

网友G:
没问题,在其他任务中设置volsample等于20就可以退出。

网友H:
如果声明volsample没有加volatile修饰符,循环会被编译器直接优化成死循环。

网友I:
当然可以跳出。
volsample一定要定义成volatile,否则读取的很可能不是中断修改后的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当然可以跳出。
volsample一定要定义成volatile,否则读取的很可能不是中断修改后的值。 ...

否则会被当成0,直接优化消除这个判断,按0的结果生成代码。。。

网友J:
他这个就可能成为一个死循环

网友K:
你就是:
while(1){
   if(a){
       if(b){
         if(c){
             break;
         }
     }
   }
}
,只要能运行到break,也啪的一声跑出去了

网友L:
这个要看这段代码在你的全部程序代码中的位置而定吧

网友M:
continue,break是跳出最近的一层循环,跟if没有关系。不只是while,就是for也照常可以跳出。

网友A:
最好用>=20吧。因为可能20那一刻程序没有走到这个位置。

网友N:
条件成立就可以。

网友O:
没跑一下试试?

网友P:
能够跳出循环。

网友Q:
建议楼主使用while循环判断

网友R:
while(volsample <20 )这样不行吗

网友S:
没有问题,这个能够终止while

网友T:
break是结束整个循环体

网友U:
没有问题,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B:
这个写法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个直接在定时器循环。

网友V:
break可以结束整个循环体

网友W:
在定时器里面。

网友X:
这个变量在哪里改变

网友Y:
这样的写法不常用的。

网友Z:
为什么要使用while(1)

网友AA:
break就是中断循环的。

网友S:
楼主这个写法不合程序。

网友T:
建议楼主粘贴全了。

网友AB:
只是break结束循环的问题。

网友AB:
建议在定时器中断执行的。

网友T:
break的用法可以查一查。

网友K:
定时器的变量是改变volsample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