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实现ADS901的控制,采样速率为20MSPS

楼主(2019-05-08):
430实现ADS901的控制,采样速率为20MSPS

网友A:
直接采样可定不够,430的主频才多少啊?

网友B:
ADS901为10位高速采集器,单通道、数据采集率是20MSPS,同系列的还有8位的A/D转换器ADS930和ADS931(单通道、数据采集率是30MSPS);如果使用430控制ADS901,是可以的,楼上说控制ADS901涉及到MCU本身的频率,这一点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CU主要是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外围电路的开与关;不过ADS901采样后需要经过一个放大电路把微弱的电压信号放大,通过A/D转换电路传给MCU,实现外部信号的采集,推荐电路中使用了耦合电容,这个电容容值不能太大,以防信号延时,太小了,信号失真,按推荐电路来吧

网友C:
使用的使什么msp430呢?

网友D:
ADS901是一个高速采样模拟到数字 转换器

网友E:
20MSPS的速度吗?

网友F:
怎么不使用自带的ADC呢

网友G:
楼主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呢?

网友H:
看看TI的手册怎么写的呢

网友I:
DSP控制ADS901吧

网友J:
采样速率为20MSPS,这个速度很快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直接采样可定不够,430的主频才多少啊?

一般都是12Mhz左右的速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ADS901为10位高速采集器,单通道、数据采集率是20MSPS,同系列的还有8位的A/D转换器ADS930和ADS931(单通道 ...

ADS901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I:
430实现ADS901的控制比较难的。

网友C:
ADS901的控制可以使用DSP吧

网友H:
跟着手册写代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利用一个流水线结构。全 微分拓扑和数字纠错的保证 10位分辨率

网友G:
430实现ADS901的控制没有代码吗

网友E:
单片机到不了这个速度的。

网友F:
20MSPS 是计较高的采样速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ADS901为10位高速采集器,单通道、数据采集率是20MSPS,同系列的还有8位的A/D转换器ADS930和ADS931(单通道 ...

主要是数据无法处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直接采样可定不够,430的主频才多少啊?

楼主说的这个速度很难实现的。

网友J:
msp430还需要处理数据吗?

网友M:
这么高速度的速度,430控制采样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N:
单片机的主频和AD的采样速率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O:
楼主这是要读取速度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P:
ADS901 的 高速 ADCs (>10MSPS)

网友Q:
这个采样率太高了,,430的主频达不到的

网友R:
要达到这么高的采样率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外挂高速AD的

网友A:
这种设计的话就牵扯到成本及设计复杂度的

网友B:
20M的采样率的太高了哈

网友S:
要想高采样率,就外挂高速AD

网友T:
20MSPS能够到这速度吗

网友U:
msp430的时钟也就是才16Mhz吧。

网友N:
430的主频达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