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的3.3V GPIO直接互连是否会存在故障

楼主(2019-05-09):
(无正文)

网友A:
因驱动能力有限   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从硬件设计角度  肯定是不能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驱动能力有限   应该不会出问题

是的,实际测试了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实际测试了下是没问题的

长期使用可能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B(2024-01-11):
都是输出是有问题的,因为输出时阻抗较小,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会出现电流倒灌,如果输出阻抗*带负载能力大于3.3V应该没问题,但是如果输出阻抗太小的时候,这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