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2)

楼主(2019-05-09):
  前几天我在模拟技术版面发了个帖子“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1)”。在发出后不久,2楼就回复说打个一万块钱的赌,还问我敢不敢。于是戈卫东在3楼开玩笑说要当裁判。

            图(01)
  不过,2楼要打赌的内容随即被编辑,改成了“这么简单地电路看不懂,如果我要是坛主,早就没脸干下去了,丢人!”并且标出了《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那帖中高值无极性电容电路的电流方向,如图(02)。

            图(02)
  在该帖的33楼,HWM指出了此电路“等效电容值为C1或C2的值”的错误,并给出了结论:“最终稳态下二极管上将不会有电流。”

            图(03)
  不过HWM只给出了结论,没有给出具体的电路过程。
  但是xch在37楼指出“……自以为是地假设电流是按照图上所画流动。这是个错误的大前提。于是有了后来的错误结论。演绎过程完美”。“万一电流不这么流动,所有结论都是错的。

            图(04)
  现在我就来分析分析电流是如何流动的。为分析电流流动,先把电路画得清晰些。

            图(05)
  图中我们假设电容和二极管都是理想的,电容C1和C2容量相等。电压u是个正弦交流电压,其表达式如图(06)。不失一般性,为简单起见,初相假设为零。我们还假设两电容在初始时刻并没有储存电荷,即两个电容两端电压均为零。

            图(06)
  该表达式的图像如图(07)。假设时间t为零时刻我们把电压u接到电路中。

            图(07)
  从时刻0到时刻T1,图(07)中可见u上正下负,u的瞬时值在增加。这段时间内电路中电流方向如图(08)中红色箭头所示。电流经二极管D1为电容C2充电。
  随着u瞬时值不断增加,电容C2充电。因为电路是理想的,电源没有内阻,所以电容充电不需要时间。到时刻T1,电容C2两端电压恰为u的峰值Um,上正下负。

            图(08)
  时刻T1之后,电压u瞬时值逐渐下降,虽然极性仍然是上正下负。但前面说过:电容C2在时刻T1已经充电到u的峰值Um,所以u瞬时值小于电容C2两端电压,电容C2将放电,电流方向如图(09)红色箭头所示。T1到T2这段时间内,因电容C2两端电压上正下负,二极管D2不可能导通。二极管D1因与电流方向相反,也不可能导通。T1到T2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二极管中均没有电流。电容C2的放电电流只能从电容C1流过,为电容C1充电。
  时刻T2,u的瞬时值为零。由此可知:C1两端电压和C2两端电压之和也为零,电路中电流也为零。我们还可以知道:C1两端电压为Um的一半,上正下负;C2两端电压也是Um的一半,上负下正。
  从能量角度看,电容C2在时刻T1储存能量达到最大。时刻T1到时刻T2这段时间内,电容C2储存的能量除为C1充电外,还有一部分返回到电源(注意电流方向与电压u瞬时值方向相反)。更进一步,C2在时刻T1所储存的能量,有一半返回到电源,有1/4转储存到C1中,自己还留下了1/4。这可以从C1和C2两端电压都是Um的一半看出来。

            图(09)
  时刻T2之后u的极性反转,上负下正,如图(10)。U的瞬时绝对值则增加。在这段时间内,电压u的方向与电容C2两端电压方向是同一方向,是叠加的。所以时刻T2到时刻T3这段时间里面,电流方向如图(10)红色箭头所示。
  对电容C2来说,图(10)电流方向是使电容C2两端电压下降的方向,对电容C1来说,图(10)电流方向是使电容C1两端电压增加的方向。换言之,电容C2储存能量在减少而电容C1储存能量在增加。
  到时刻T3(u的负向峰值),电容C2两端电压将降到零,而电容C1将被充电到Um,C1两端电压方向自然是上负下正。
  在T2到T3这段时间内,二极管D2因电容C2两端电压上正下负,不可能导通,二极管D1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也不可能导通。这段时间内,两二极管D1和D2中仍然没有电流流过。

            图(10)
  时刻T3后,电压u仍处于负半周,电压方向是上负下正,但瞬时绝对值在减小。因为在时刻T3电容C1已充电到Um,方向是上负下正,而电容C2两端电压为零,所以电流方向如图(11)所示。在这段时间里面,二极管D1因电容C1电压方向是上负下正,不可能导通;二极管D2极性与电流方向相反,也不可能导通。两支二极管中均没有电流流过。
  在时刻T3到时刻T4这段时间内,电容C1放电,对电容C2充电同时将C1储存的部分能量返回到电源。在时刻T4,电容C1和电容C2两端电压都是Um的一半。时刻T3在电容C1中储存的能量,有一半返回到电源,1/4转储存到电容C2中,自己还留下了1/4。这可以从C1和C2两端电压都是Um的一半看出来。

            图(11)
  所以,除开始时1/4周期的暂稳态外,该电路达到稳态时两支二极管中并没有电流流过。这一点在“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1)”的33楼即本帖图(03)中HWM已经说过了。
  该电路在暂稳时期,需要电源供应电容一定能量。电源提供的能量正是Um平方乘两支电容中任一支容量的一半。然而该电路达到稳态时,两支电容之间有能量交换,与电源之间也有能量交换,但在稳态的一个周期之内,两支电容之间交换的总能量为零,两支电容与电源之间交换的总能量也是零。

对,有道理

网友A:
电容会保持峰值电压,变成串联,到达稳态二极管没有电流。
耐压需求增加。
毫无价值。

网友B(2021-03-22):
这个帖子也是,也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