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路的低级问题,请高手、大师回答(二)

楼主(2019-05-09):
按照上述的解法换成另一个相似的电路马上就会出问题。
如图:

列方程:
出问题啦!!!算得电压是正的!实际是负的。

各位大师过来帮看下,这几天都被这问题给搞晕了。茶饭不思,做梦仍然在思考,真的好痛苦啊。

网友A:
围观大师高手。。。。

网友B:
还是把那个“(一)”给引出吧:

问一个关于电路的低级问题,请高手、大师回答
https://bbs.21ic.com/icview-2805970-1-1.html

网友B:
在此,只能建议LZ找本《电路》类教科书系统仔细地看看。中文英文都可,方便起见还是中文吧。

此外,要有基本的真假对错判别能力

强调一下,此仅为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此,只能建议LZ找本《电路》类教科书系统仔细地看看。中文英文都可,方便起见还是中文吧。

此外,要有基 ...

大神是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思路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大师高手。。。。

你怎么不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乍看标题还以为又是大师PK帖。

最近大师斗争太激烈了。我等初学者发的帖子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是大师斗争贴!

楼主:
算了,能那个Buck-Boost的问题搞定就很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不帮我看一下??

我不是高手不是大师不敢乱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电压V是依靠电流源Io产生,V=Io×Rt,Rt是三颗电阻之并联。
现在大师PK的标题内都有(1)丶(8)丶(一)等 ...

但是,应用那些什么关联和非关联的概念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些概念是否能在这个电路上用。串并联得出电压是用来验证的。

楼主:
@xukun977 大师,帮看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我一个人搞不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只能建议LZ找本《电路》类教科书系统仔细地看看。中文英文都可,方便起见还是中文吧。

此外,要有基 ...

感觉真假难辨了。之前我遇到的电路都是不考虑初始状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真假难辨了。之前我遇到的电路都是不考虑初始状态的。

所有《电路》教材都会讲“零输入响应”。所谓“零输入”就是没有激励,仅考虑初始状态。
其实,“零输入响应”是最简单的,《电路》教材都是放到最前面讲,讲过“零输入响应”之后再讲“阶越响应”、“冲激响应”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坛大师只剩下一位,按他说的意思是,你只能相信他,不要听信其他。
再者,x大也不是大师,自从被校長请 ...

看来这里的高手并不是很多,每次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没有人回答。不知道是不是觉太简单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电路》教材都会讲“零输入响应”。所谓“零输入”就是没有激励,仅考虑初始状态。
其实,“零输入 ...

你怎么也不给我看一下?

楼主:
这是鸭梨山大写的电路书的RLC并联电路。

写成这样为什么不好???威廉海特写的书偏要假设电感的电流是流进节点的,后面那个负号的解释写得不明不白,是不是要留点悬念在那里,让我这样的读者去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也不给我看一下?

看过了。没看过我怎么会说出“零输入响应”那样的话?
你这个问题,就出在方向上。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了。没看过我怎么会说出“零输入响应”那样的话?
你这个问题,就出在方向上。其实很简单的。
...

是那个电流io吗???我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初学者还是要比较详细的解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那个电流io吗???我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初学者还是要比较详细的解释。

你这个问题是直流电路,比那个RLC简单多了,根据基尔霍夫列方程即可。
我同意HWM在4楼的建议。你仔细看看《电路》教科书解决问题,比在论坛上找人回答这个问题,收获要大得多。

网友F:
把每个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方向标一下,关联参考方向。

应该是 V/R1+V/R2+i0+V/R3=0

网友F:
这个图,初始电流i的方向与定义的电流方向是反的,才用了减号。

网友G:
先用拉氏变换阻抗,再用KCL列出方程,再求出S哉的电流,电压,再根据初值,变换到时哉。

网友G:
说白了,求零输入下的初始状态响应,学过拉氏变换,电路原理都 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初始电流i的方向与定义的电流方向是反的,才用了减号。

书本上只写着:电流 i 的方向,没说初始电流。难道,书本写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白了,求零输入下的初始状态响应,学过拉氏变换,电路原理都 能解。

你搞错我的意思了。我的疑惑是电流的方向。

求解思路有误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搞错我的意思了。我的疑惑是电流的方向。

首先设定任何电量的参考方向,一般来说对器件内部来说,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是相关设定。这样根据物理定律作为拓扑的约束条件列方程。

网友G:
R1,R2,R3的电流从器件内部看,从上流到下,电流源也是从上流到下,不是标记得的简头从下流到上,此简头的电流也可以I0+V/R2,这也表明列的方程有误的。

网友G:
从圈外看,多少支路流向圈内,多少支路从圈内流出,此二者之和相等列等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圈外看,多少支路流向圈内,多少支路从圈内流出,此二者之和相等列等式。
...

我先给出个图,你看我这样对[1]式的解释对不对。

解释:
从这个式子的v/R和C*dv/dt的符号看,他这里KCL的规则就是:流出为正,流入为负。由于电感电流假设的方向是向上,也即流入节点。
所以,根据非关联参考方向的说法,积分(第二项)先标一个符号,由于应用KCL流入为负,在表一个负号,所以负负得正。
对于式子第三项,由于初始电流方向未知,根据那个粉色箭头(假定流入节点),应用KCL流入为负,所以标一个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圈外看,多少支路流向圈内,多少支路从圈内流出,此二者之和相等列等式。
...

31楼那个电流源,由于我事先假定了流向,所以后面就不能再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书本上只写着:电流 i 的方向,没说初始电流。难道,书本写少了。

1.电感上的电流和电压的方向应该使用关联参考方向,电压降的方向是从V指向ref,就是从上指向下。
所以关联的电流方向也应该是从上指向下。
2.给出的等式中,利用积分计算电感上的电流,这个电流应该与V的参考方向一致才可以。从上指向下。
3.这个等式中,出现的唯一电流变量是i(t0),很明显这个i(t0)与图中的电流i一致,从下指向上。所以用了减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31楼那个电流源,由于我事先假定了流向,所以后面就不能再改了。

器件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上,还是采用关联式为好,为何呢?物理公式,电子学的公式,电磁学的公式一般是关联式的前提下推导的,不设关联也可以,便在列物理公式时,如电感的感应电压就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器件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上,还是采用关联式为好,为何呢?物理公式,电子学的公式,电磁学的公式一般是关 ...

以后会注意。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