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函数执行以前,还会执行什么代码?

楼主(2019-05-09):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顶贴问问

网友B:
标准情况main函数前,单片机必须执行复位向量,复位向量后面,各家单片机处理不同,主要目的是处理DEBUG、IAP等过程的转移,然后才轮到main函数。

网友C:
启动代码,初始化内存,初始化堆栈指针等。象 STM32 这些还会初始化 PLL 时钟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9568441

网友E:
有些嵌入式操作系统也会在main之前做很多初始化工作。比如rtt

网友F:
反正用户代码是main()开始的。 :)

网友G:
会执行引导程序。。。。

网友H:
看你的硬件平台是啥了,51内核,ARM内核,main函数执行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I:
main函数之前执行什么,这个问题就比较泛了。其实楼主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是main函数为入口函数,而不是其他的诸如init函数之类?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谁规定main函数为入口函数的?给个方向,楼主可以自己学习,一个编译链接脚本lds,一个是汇编代码.s文件。总的来讲,代码从哪里执行都是可以自由定义,main函数也是可以自由定义,主要你愿意,它也可以定义为init,probe等

网友J:
所有main()函数执行前都会执行一个初始化代码,一般是汇编编写的
主要功能,关闭中断,初始化时钟,初始化RAM,分配堆栈指针...
然后,调用 __main(),或者直接跳转  __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