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v5.15不能连接 ICD4

楼主(2019-05-09):
发现mplab x ide v5.15无法连接 icd4,以为是icd4坏了,测试了一下 v5.10发现测试正常,希望后期版本可以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A:
怀疑是你5.15版本的驱动没装好, 或者没切换过来.你用那个MPLAB Driver switch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看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你5.15版本的驱动没装好, 或者没切换过来.你用那个MPLAB Driver switch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看 一下?

...

不同版本USB驱动程序是一样的,MPLAB Driver switch 不存在你说的情况,还有我测试了几台机器,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版本USB驱动程序是一样的,MPLAB Driver switch 不存在你说的情况,还有我测试了几台机器,一样的效 ...

在X IDE 里面可以看得到icd 4的序列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X IDE 里面可以看得到icd 4的序列号吧?

我在这个版本里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不能连接,在microchip英文官网也有人提出有我一样的问题。可以确定肯定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发现linux版本的也没有这个问题,因该是兼容性问题,我这里 icd3  kit3  kit4 real ice 都工作正常,唯独icd4是这样的问题。
https://www.microchip.com/forums/m1093743.aspx

楼主:
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A:
专门找了个ICD4测了一下,  我这边是没问题的.
看看JDK的版本? 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找了个ICD4测了一下,  我这边是没问题的.
看看JDK的版本? 更新一下?

似乎 mplab x ide  是自带jdk的

网友B:
版本太老还是固件问题?

网友C:
测试了一下,没啥问题啊,5.15版本的IDE可以连接IC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