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丝印5-27的电源IC,具体型号是什么,有图

楼主(2019-05-09):
丝印5-27的电源IC,具体型号是什么,有图,或求推荐一款IC,输入2.5~3.5V,输出3.3V,电流200mA左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2.5到3.5 已经很接近3.3了,为什么还要再转换?咋想的你,有必要那么精密吗?

楼主:
这个IC已经查到集体型号了,谢谢
主要使用在无线上的,要求电压稳定

网友B:
啥型号发出来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