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想了一个非恒流用AD测4线PT100的电路,请多指教

楼主(2019-05-09):
如图,四线PT100按图连接,电流根据基准电阻测得的电压计算,然后再根据PT100两端电压计算其电阻
请问,这样的思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多批评指教
多谢!!

网友A:
对于以前的ADC,双积分、逐次逼近等形式,有个电压的要求,就是Vcc >= Vref+ >= Vin+ >= Vin- >= Vref- >= GND。

对于现在的Σ-Δ ADC来说,只要求Vcc >= Vref+ >= Vref- >= GND,并且Vcc >= Vin+ <> Vin- >= GND。对于在此范围内,Vin+-是可以>Vref+-的,根据此原理,你的图中V3接Vref+,GND接Vref-,V1V2分别接Vin+-即可,这样子根本不需要计算神马电流,输出信号就是Rp和Rref的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以前的ADC,双积分、逐次逼近等形式,有个电压的要求,就是Vcc >= Vref+ >= Vin+ >= Vin- >= Vref- >=  ...

对啊!厉害
那为什么现在的四线制都是用一个恒流源去驱动,搞那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厉害
那为什么现在的四线制都是用一个恒流源去驱动,搞那么麻烦

编教科书的都是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呗。

你用Google,Bing一类的搜索引擎搜索“RTD Application Notes Reference Design site:www.ti.com site:www.analog.com”就能找到真正有工程实践意义的电路了。

搞电子的要用英文找资料,中文的东西都是体制内屌丝骗职称瞎编出来的无意义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教科书的都是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呗。

你用Google,Bing一类的搜索引擎搜索“RTD Application Notes Re ...

同感

楼主:
让朋友用google找到两个文档,应该就是5楼说的,特此分享

RTD Application Notes Reference Design.rar

网友B:
4线的PT100我就是用TM7705(AD7705),用TL431的2.5V,参考电阻6,25K,比例法,这个2.5V根本不需要准确,哪怕换成2V,精度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的PT100我就是用TM7705(AD7705),用TL431的2.5V,参考电阻6,25K,比例法,这个2.5V根本不需要准确,哪 ...

请问,你所说的比例法,和我一楼的图纸上的计算方法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所说的比例法,和我一楼的图纸上的计算方法一样吗?

有点不一样,PT100的输出接ADC差分输入,采样电阻两端接参考电压的差分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感,之前读研的时候带师弟做项目,我刚开始告诉他们:想做好产品,先把课本扔掉。课程的东西过于理论化 ...

谁说的,说理论脱离实际的,要么他理论不行实际经验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之前读研的时候带师弟做项目,我刚开始告诉他们:想做好产品,先把课本扔掉。课程的东西过于理论化 ...

说“把课本扔掉”的,有本事不要用课本上的欧姆定律?你不用欧姆定律,设计一个电路给我看看?
课本没有错,错在机械死板地使用课本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一样,PT100的输出接ADC差分输入,采样电阻两端接参考电压的差分输入。 ...

好的,多谢!请问你用这种方式温度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B:
校准后,0~100度误差0.2度之内。

网友E:
没什么问题,但是要考虑PT的自发热问题,I参考值参照Datasheet

网友F(2021-05-29):
这个电路没问题的,只是有个缺点,那就是电流要很小(1ma左右),所以电压2.5V的话,电阻要在 2.5k左右,扣除pt100电阻,ref电阻需要到 2.4K,用2.5K就是 1:25分压。pt100上分压大概是100mv左右。
而对于AD来说,100mv和2.4V是在测量量程的两端,如果量程2500,一般单片机12位AD算,10mv左右是有误差的,100mv的值 误差就会达到10%。而高端也会有类似的问题。电压比的误差会大。当然了,高精度AD问题不大。
其次是这个电路要用到3路AD,过去的AD芯片多路很贵的,现在单片机十几路切换IO的AD很方便,但精度不高,一般都是12位左右。而商用的,2路,4路,8路,随着路数增加而价格翻倍。

传统的电路为电桥,左边不变,右边搞一样的低温飘电阻,一个是ref一个是100欧姆,引出两个的电压差进行差分放大,把波动部分放大十倍到50倍,精度分辨率就能高很多了。需要1路差分AD,或者两路AD。或者一路差分放大器(仪器放大器),然后接一路AD。

恒流法多了一个高精度低温漂的电压基准,然后一个精密放大器形成恒流源,甚至可以接到30V,让多个PT100串联使用,然后差分测量电压,进行放大,AD的数量是最少的。但想要分辨率高就要高精度AD。
只需要一个精密低温飘电阻产生恒流,恒流可以电位器测试调整到1.00000ma精度。剩下就是AD的准确度了,一般PT100上100mv起步,根据量程范围进行放大10倍到30倍到3V,精度可以做高。

电桥的话,需要耗费3个精密低温飘电阻,2.5K两个,100欧一个,如果只测量0度到40度的范围,或者说 30度到40度的范围,直接30度的对应电阻起步,这样只保留变化的差值,再把它放大几十倍,可以用低精度的AD做到高精度的分辨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没问题的,只是有个缺点,那就是电流要很小(1ma左右),所以电压2.5V的话,电阻要在 2.5k左右,扣 ...

胡说八道。单片机的ADC根本就不能用这个电路。原因我在板凳楼层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现在24位国产ADC才2块钱,你是刚从棺材里面挖出来的?知识如此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