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6f73快速操作区问题

楼主(2019-05-09):
手册里面如图,没搞懂其快速操作区到底在哪儿?是手册有问题么? 这个片子RAM 192byte,是不是不存在快速操作区

网友A:
如果变量地址定义在20H - 7FH,访问120H - 17FH相当于访问20H - 7FH,BANK2那里的寄存器实际上是映射到BANK0的。同理,BANK3的那一段是映射到BANK1的。所谓快速操作区,意思是在写汇编代码时,如果当前BANK处在BANK2,接下来要访问位于BANK0的20H-7FH的寄存器,这时不用切换BANK了。同一个数据手册,你应该可以看到16F76的快速操作存储区是70H - 7FH,这个区域是4个BANK都映射到同一个地方的,所以定义在70H-7FH里的变量,访问它时不需要考虑当前处于哪个BANK。
说了这么些,其实现在用汇编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用C编译,这些都是不需要关心的,C编译器会帮你最优化地存储变量并优化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量地址定义在20H - 7FH,访问120H - 17FH相当于访问20H - 7FH,BANK2那里的寄存器实际上是映射到BANK ...

老师说的对!

网友C:
不同的内存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