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U6050通讯时序问题

楼主(2019-05-09):
主机发送从机的地址的时候产生了应答 主机发送从机寄存器的地址时从机没有产生应答 在第九个时钟周期 SDA没有被MPU拉低 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发送的寄存器的地址是对的 0x75

网友A(2019-06-12):
严格的查一下时序 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B:
你的问题好奇怪 最后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没有

网友C:
程序上是如何写的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奇怪 是不是软件设置那里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