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管子,只知道丝印查不出来型号,求助万能的网友

楼主:
相关下载

楼主(2019-05-09):
第二个丝印可能有点模糊,是DG TN

网友A:
6脚丝印是仙童牌子的,型号是FDC6330L ,是一款负载开关,330是固定的丝印,后面的可以是数字或字母

第2个封装SOT-89 ,型号是 2SD1624   , 有其他需要问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B:
顶一下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哦哦。。。。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丝印是仙童牌子的,型号是FDC6330L ,是一款负载开关,330是固定的丝印,后面的可以是数字或字母

第2个 ...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丝印是仙童牌子的,型号是FDC6330L ,是一款负载开关,330是固定的丝印,后面的可以是数字或字母

第2个 ...

谢谢答复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