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错误代码L6002U,不能打开文件

楼主(2019-05-09):
运行一段程序,错误代码是L6002U,应该怎么解决啊?

以下是编译后的信息:
Build target 'STM3210B-EVAL'
compiling core_cm3.c...
linking...
.\STM3210B-EVAL\STM3210B-EVAL.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stm3210b-eval\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STM3210B-EVAL\STM3210B-EVAL.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6

网友A:
应该是跟core_cm3.c相关的文件的目录没指定好,没包含进来。你检查确认下。 ..\..\..\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如果刚接触STM32的话,建议基于STM32Cube库来着手开发,同时使用STM32CUBEMX做初始化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跟core_cm3.c相关的文件的目录没指定好,没包含进来。你检查确认下。 ..\..\..\Libraries\CMSIS\CM3\ ...

compiling core_cm3.c...  怎么没有报错呢? 如果编译出错了,也该报错而不会直接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