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 ti的DS90UB964 芯片

楼主(2019-05-09):
请问有用过 DS90UB964 这个芯片的吗?  现在想用它连接两路Camera, 但是由于两路camera的方案不一样,一个是用的913 串行输出的,一个是用953 串行输出的,请问 一片964 能同时支持 913 和953 吗?

网友A:
DS90UB964-Q1 是一款多功能摄像头集线器,可通过 FPD-Link III 接口收集从 4 个独立视频数据流接收到的串行摄像头数据。 与 DS90UB913A-Q1/933-Q1 串行器相结合时,DS90UB964-Q1 可接收来自 100 万像素图像传感器的数据,可在 30Hz 或 60Hz 帧速率下支持 720p/800p/960p 分辨率。 接收的数据将聚合至符合 MIPI CSI-2 标准并与下游处理器互连的输出端。该器件还配有第二个 MIPI CSI-2 输出端口,可提供额外带宽或提供第二个复制输出以便进行数据记录和并行处理。

网友B:
你好,我也在用964,你用的MCU是?

网友B:
我用的是 964的电路板通过MIPI接口连接英伟达开发板T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