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AT20单片机的IO口端口速率问题

楼主(2019-05-09):
新唐N76E003AT20单片机的IO口端口速率是多少,也就是该端口电平翻转速度能控制到ns级别吗?因为要控制灯条,时序比较严格,0码和1码的电平要控制到280ns-400ns

网友A:
我试了下在16.6M HSI时, IO翻转速度约为 2MHz ,
IO维持250nS左右, 这个文档中 SETB bit 消耗4个周期相符.

网友B:
写个程序测测。

网友C:
这个等级的单片机,你还想跑多快?

网友:
作为51,这个速率够了。

网友D:
太夸张了,没那么快

网友:
翻转看主频

网友E:
根据频率算算CPU最快多少

网友E:
1M是1000nS
10M 100us
我觉得可以达到

网友F:
4个周期不错了,设置好后电平充放电也要实际。

网友F:
也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