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串口单线半双工问题

楼主(2019-05-09):
最近想选一款尺寸比较小的MCU与另外一款STM32F103进行通信,查看资料,STM32系列的单片机对于串口的描述写明了支持单线半双工模式,见下图1。而另外一些厂家的MCU,如NXP的,只写了全双工,见下图2,请问一下那么写着全双工的是否能支持单线半双工呢?

网友A:
是否能支持单线半双工,这一点并非 UART 都支持的, 全双工却都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支持单线半双工,这一点并非 UART 都支持的, 全双工却都能支持

没明白啥意思?意思是支持全双工的UART肯定支持单线半双工吗?

网友B:
支持全双工的UART不一定支持单线半双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啥意思?意思是支持全双工的UART肯定支持单线半双工吗?

UART都能支持全双工, 但不一定支持单线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