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可以跳出循环

楼主(2019-05-0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硬件出了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是芯片出了问题,还是说其他出了什么问题,软件方面暂时觉得没有问题。
【起因】:为了方便观察,在每次循环结束以后我加了N个delay,大概为数秒,为了方便观察。然后我肉眼可以观察的发现,程序几乎没有停止。就宛如delay没有被执行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过】各种改软件,看实际硬件反映来比较N次以后
【结果】不知道为何能跳出while(1)的循环
缩略版代码:
bbb=0
while(1)
     lata0=1
     while(bbb!=1)
        if (b==1)
            lata0=0
             bbb=1
     while(1);
lata0=1可以当作小灯亮或者小车行,在代码最后一段,在跳出while(bbb!=1)之后进入死循环while(1);不动才是,然而实际发现是,小车或者小灯在运动的的时候,突然关断了0.几秒后又开始运行了,照理说,进入while(1);应该是不会在开启了。重启在conguration bits里已经关闭了。所以这个芯片出了问题了吗?还是说硬件出了问题了?

楼主(点评):
简单点来说,就是在大循环里将某个IO口拉低以后,让程序停在子循环---while(1);---里面,预期是IO口是无限低电平,但是实际却是高电平为什么?

网友A:
什么语言啊 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语言啊 表示看不懂

缩写了,LATAbits.LATA0,其他都是自定义。

网友B:
口齿不清,赶紧改行

网友C: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有外部中断触发,第二是系统被复位了。好好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有外部中断触发,第二是系统被复位了。好好检查吧

我怀疑是芯片坏了要么电磁干扰?我也个敢确定,对于前者(芯片坏了)没有备货,所以天猫买了还在路上。
至于你说的外部终端,我在做测试的时候,把外部所有都关闭了,除了留下简单几个用来做测试的IO口。至于系统复位,我把外部复位在配置烧写芯片的时候就关闭了。芯片的电源也是7805出来的,应该比较稳定,感觉不太像会低压自动复位!

网友D:
不知道你写的什么程序,分号都没有,大括号也没有,完全看不懂。

网友E: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了

网友F:
问题就出在你的代码上,你还把代码给“缩略”了?那你还让别人看个啥。

网友G:
这种缩略版代码,非常怀疑,没分号没大括号,逻辑关系无法理清,打酱油的吧你是?

楼主:
自己解决了。单片机自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