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下载程序经常出现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09):
KEIL下载程序经常出现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A:
经常出错,那么是不是有时候好着?

网友B:
肯定是你的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C:
等不出现错误的时候下载

网友D:
nulink到目标板尽量短

网友:
跟软件无关吧

网友:
检查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多试几次,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F:
什么时候不出错?

网友G:
可能数据线不给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