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588-1 芯片上的引脚和引脚图里标注的不同

楼主(2019-05-09):
小弟从淘宝上购买了两片LTC3588-1的芯片,但是发现上面标注的引脚和Datasheet里有挺大差别的。是不是说明我之前模拟的电路并不能实际使用在购买的芯片上,但是模拟软件里的芯片却又和引脚图里的是一致的,这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顺着线条看,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线条看,一样的

不好意思我不是太懂,这个芯片实物上有3个GND接地,那么他们应该和引脚图里的哪几个对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太懂,这个芯片实物上有3个GND接地,那么他们应该和引脚图里的哪几个对应呢? ...

芯片底面就是11脚GND, 暴露的焊盘(引脚11)是GND,必须焊接到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底面就是11脚GND, 暴露的焊盘(引脚11)是GND,必须焊接到PCB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您看1楼原帖左图的芯片实物,与Data sheet里的引脚标注是不一样的,甚至它没有第十一个引脚,这是我现在主要的疑惑所在。

网友B:
芯片是芯片,Demo板是Demo板,连芯片和Demo板都分不清楚这智商也是无可救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您看1楼原帖左图的芯片实物,与Data sheet里的引脚标注是不一样的,甚至它没有第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