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29编程问题

楼主(2019-05-09):
用MPLABX-v5.10-windows10调试pic12F629不能下载编程,提示附件图片。调试器为icd3,供电方式目标板单独供电。Configuration bits配置:__CONFIG  _FOSC_INTRCIO & _WDT_OFF & _PWRTE_OFF & _MCLRE_ON & _BOREN_OFF & _CP_OFF & _CPD_OFF          如果选用icd3为目标板供电则连提示icd3找不到目标板。请教大师。D:\pdf\166997478.jpg

网友A:
先换一个其他的pic板子,看看能否烧录,如果能就是你的pic12板子的问题;如果不能那ICD3该修了

网友B:
还是你ICSP接口的物理连接的问题, 多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