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耐压值

楼主(2019-05-09):
请问一下大家,如果n76e003工作在3.3 v,和别的器件用io连接,别的芯片是5v供电的,io也是5v的,这时候两个io直接连接有问题吗,如果n76e003这边的io需要上拉电阻,上拉到自己的3.3v,会有问题吗?对方是上拉到5v的。

网友A:
没问题,003是宽电压

网友B:
看数据手册的介绍啊。

网友C:
工作电压: 2.4V 至 5.5V

网友C:
内核(core)
- 1T 8051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16 MHz
- 工作电压: 2.4V 至 5.5V
- 工作温度: -40℃ 至 105℃

网友C:
-0.3 to +6.3

网友C:
新版的手册说可以最大到6V

网友D:
io中間串個電阻

网友:
这个基本内容手册都有

网友E:
电压范围比较宽。

网友F:
一般而言,安全的做法是上拉到3.3V的一方,这样,对于5V系统,3.3V高于逻辑1,完全能正常工作,而对于3.3V而言,电压完全正常。
至于上拉到5V一方,这个必须看上拉电阻的大小和芯片的工作电流,因为CMOS输入,有一个等效的上下箝位二极管,对于输入超过3.3V+箝位二极管导通电压的,则该端口对VCC放电,变成一个供电回路,如果该电流大于芯片负载电流,则直接变成对VCC的电压提升,这个很明显是我们不希望看见的。
这个不是耐压问题,是由典型的单片机IO口结构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

网友(2020-04-30):
上拉那个都可以,建议上拉5V最稳定,3.3V这端设置开漏输出,这样不会倒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