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嵌入式竞赛】 软件烧录

楼主(2019-05-09):
请教一下csc系列开发板,软件的烧录方式,
已经生成hex文件,之后应该用什么烧录软件烧录单片机?

网友A:
MM32-LINK Program支持高速下载烧录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32-LINK Program支持高速下载烧录hex文件。

fds中的例程要做哪些修改,才能在这4块板子上工作?我看一下,宏定义有,MM32_EVB,__MM32_MINIBOARD。应该使用哪个?

网友A:
这两个定义都不适合嵌入式竞赛开发板,根据开发板的名称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宏。我们会在fds做适配嵌入式竞赛开发板例子,提供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定义都不适合嵌入式竞赛开发板,根据开发板的名称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宏。我们会在fds做适配嵌入式竞赛 ...

请问大概什么时候能提供呢?

网友B:
help说的这些宏定义是我们要自己在代码中添加吗?在例程给的文件中似乎没有找到有定义过这些宏定义。

网友A:
这些宏全部定义在项目的属性里,是全局的宏。

网友B:
请问,嵌入式竞赛的板子的fds例程还会发吗?

网友A:
在fds上已经通过的软件有:
1. mm32-hmi:lcd显示,无源扬声器,电容触摸按键/机械键,24C02,25D16,ADC电位器,Key/Led
2. mm32-motor:步进电机,直流电机,正交编码器,舵机反馈,ADC电位器,Key/Led
3. mm32-iot:BC28,光敏,LSM6DSL,HTS221,LPS22H,Key/Led
4. mm32-wireless:BLE/2.4G通讯,WT2031声码器,Key/Led
代码下周发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fds上已经通过的软件有:
1. mm32-hmi:lcd显示,无源扬声器,电容触摸按键/机械键,24C02,25D16,ADC电 ...

请问代码什么时候才能发布

网友D(2019-08-21):
引用 网友B:
help说的这些宏定义是我们要自己在代码中添加吗?在例程给的文件中似乎没有找到有定义过这些宏定义。 ...

这个help在哪里打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