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printf老报错一般是啥原因

楼主(2019-05-09):
用sprintf老报错一般是啥原因

楼主:
#include <project.h>

int main()
{
    /* Place your initialization/startup code here (e.g. MyInst_Start()) */
    int16 res;
    float vol;
    int16 value;
    char tstr;
    ADC1_Start();
    LCD1_Start();
    LCD1_ClearDisplay();
    ADC1_StartConvert();
    LCD1_Position(0,0);
    LCD1_Position(1,8);
    for(;;)
    {
     while(ADC1_IsEndConversion(ADC1_WAIT_FOR_RESULT)==0);
      res=ADC1_GetResult16();
      vol=ADC1_CountsTo_Volts(res);
      sprintf(tstr,"%+1.4f",vol);
      value=(int)80*vol/5.0;
      if(Pin_2_Read()==0)
      {
        LCD1_Position(0,0);
        LCD1_PrintString("Measured Voltage is:");
        LCD1_Position(1,0);
        LCD1_PrintString(tstr);
        LCD1_PrintString(" V                ");
       }
    else
        LCD1_DrawHorizontalBG(1,0,80,value);
   /* Place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

/* [] END OF FILE */

网友A:
是不是缺少包含的头文件??

楼主:
默认不为0吗

网友B:
第一个参数是缓冲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