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计个简易的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9-05-09):
有人会的帮个贴个程序和讲下原理。。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你的设计要求贴出来,这样大家也好参考

网友B:
源码区很多吧

楼主:
要求是测出某个端口的电压,在LCD1602上显示出来。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量程要多少

网友D:
就是一个AD。另外看精度。看电压的范围。在把他显示就好了。这个网上的实例太多。高精度AD的话可以考虑几款高速的。

网友:
用单片机和ADC0809组成一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E:
A/D转换采用ADC0808、0809实现

网友F:
题目的内容太过复杂了

网友G:
可以测量0~5V范围内的8路直流电压值

网友H:
将测量的电压与标准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I:
直接用块带AD转换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J:
首先要把他分开,AD采样,和数值显示两部分

网友K:
简易电压表的量程选择通过拨码开关实现

网友L:
电路采用ADC0809 A/D转换电路

网友M:
做一个简易数字电压表的电路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H:
将数据转换为数字信号并显示出来

网友:
能够测量0~100V的直流电压值,并用2位数码管显示

网友G:
利用A/D实现多通道采样

网友E:
电压显示可采用4位LED数码管显示

网友F:
根据要求,选一个显示位数、精度符合显示要求的数字电压表(这个有现成的很好解决); 在电压表的输入端接一个具有八选一的自动循环及手动控制输出的循环切换器(这是你要求的重点)。

网友M:
单片机控制模块以单片机为核心,把输入的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量输出

网友L:
运用数字动态扫描的方法,来实现输出数据的显示。

网友K:
转换方式 V-T型间接转换ADC

网友J:
用ADC0809和STC12C5A60S2单片机设计个简易数字电压表

网友I:
看看图片中的电压表,简单吧, 最低也有10分辨率,以ad满量程5v计算,5/1024=0.005v,精度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