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头文件里的10u,100u这些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09):
然后呢?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

楼主:
不符合变量命名规则也没有宏定义,无端地就出现了个XXu这么个东西……请问下它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哪儿看到的啊

楼主:
在msp430g2553.h看到的。

#define ADC10SSEL_0 (0*8u) /* ADC10OSC */
#define ADC10SSEL_1 (1*8u) /* ACLK */
#define ADC10SSEL_2 (2*8u) /* MCLK */
#define ADC10SSEL_3 (3*8u) /* SMCLK */

#define ADC10DIV_0 (0*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0 */
#define ADC10DIV_1 (1*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1 */
#define ADC10DIV_2 (2*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2 */
#define ADC10DIV_3 (3*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3 */
#define ADC10DIV_4 (4*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4 */
#define ADC10DIV_5 (5*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5 */
#define ADC10DIV_6 (6*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6 */
#define ADC10DIV_7 (7*0x20u) /* ADC10 Clock Divider Select 7 */

#define SHS_0 (0*0x400u) /* ADC10SC */
#define SHS_1 (1*0x400u) /* TA3 OUT1 */
#define SHS_2 (2*0x400u) /* TA3 OUT0 */
#define SHS_3 (3*0x400u) /* TA3 OUT2 */

#define INCH_0 (0*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0 */
#define INCH_1 (1*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 */
#define INCH_2 (2*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2 */
#define INCH_3 (3*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3 */
#define INCH_4 (4*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4 */
#define INCH_5 (5*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5 */
#define INCH_6 (6*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6 */
#define INCH_7 (7*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7 */
#define INCH_8 (8*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8 */
#define INCH_9 (9*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9 */
#define INCH_10 (10*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0 */
#define INCH_11 (11*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1 */
#define INCH_12 (12*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2 */
#define INCH_13 (13*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3 */
#define INCH_14 (14*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4 */
#define INCH_15 (15*0x1000u) /* Selects Channel 15 */

网友B:
据我猜测 u 是 unsigned 的意思

网友C:
u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D:
你是说的延时时间吗?

网友E:
这个也有定义为uint类型。

网友F:
这个就高深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可能TI的工程师知道的吧

楼主:
不知道在说啥 ,算了 ,结贴了吧

网友G: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

网友H:
在整型数据后面带上后缀 U(u)、L(l)

网友: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unsignedint

网友I:
无符号数也可用后缀表示

网友J:
这个u是unsigned的意思

网友K:
无符号整数在数的末尾应该加上字母后缀 u 或 U

网友L:
数字后面带个U是表示无符号类型的数据。

网友M:
unsigned int 的意思

网友N:
整型数据类型

网友:
L表示该常数用长整型方式存储

网友O:
10u,100u就是说整数类型。

网友H:
表示无符号正数和长整数

网友M:
整型:整形简单来说就是整数

网友I:
,整型常数的无符号数的后缀为“U”或“u”

网友L:
U是unsigned的首字母。

网友J:
代表无符号整型

网友K:
整型常量整型常量及整常数。

网友N:
123u 是无符号正数 12L 是 长整数

网友G:
相当于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