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系统老复位

楼主(2019-05-09):
我用LaunchPad做仿真器,连接到目标板,写了一个TIMERA中断,系统老是复位

楼主:
void  SysInit(void)
{
     P1DIR = 0xea;           // 1110 1010
    P1OUT = 0x3a;           // p14 上拉
     P1REN = 0x10;
    P1SEL2 = 0;
     P1SEL2 |= 0x05;
     P1SEL = 0;
     P1SEL |= 0x05;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P2SEL = 0x00;

    TACCTL0 = CCIE;
     TACCR0 =  0x1234;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时钟源 SMCLK + 连续模式 +中断使能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FG1 &= ~OFIFG;

    SysInit();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80;
    TACCR0 += 0x1234;
}

网友A: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可能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B:
看看你的看门狗打开了吗

网友C:
看看电源供电和复位引脚正常吗?

网友D:
系统复位是不是RST引脚的问题?

网友E:
查看一下你的系统仿真器的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F:
看看电源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系统的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H: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I:
开启了看门狗但没有喂狗?

网友J:
电源不稳定吗

网友K:
内存溢出导致了错误了

网友L: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提高内存使用效率

网友M:
也有可能电压不稳

网友N:
看门狗没有关闭?或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O:
确定单片机是在复位而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P:
代码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Q:
能是你没关看门狗

网友R:
把中断关闭就正常了?

网友Q:
指针溢出的。

网友I:
单元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P:
指针溢出导致复位?

网友J:
程序错误导致软件指令复位

网友O:
做一下单步调试吧

网友K:
定义过多的全局变量并且其中有指针变量的话,非常容易出现干扰到堆栈指针SP,导致程序异常

网友N:
先把看门狗关闭再试试

网友L:
有可能是内存溢出导致单片机不断在重启

网友M:
程序跑飞了吗?

网友R:
单片机在运算过程中由于干扰等外界原因造成寄存器中数据混乱不能使其正常继续执行

网友B:
这是TI的芯片吧,不是ST的芯片的。

网友C:
软件问题吗?

网友S:
也可能电路问题

网友T:
430的吧,发错地方了。

网友U:
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这个先确定一下!!!

网友V(2019-06-12):
鄙视这样的 不说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W:
看门狗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