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会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吧?

楼主(2019-05-09):
来解决EMI干扰,但磁珠串的多了,串3,4个在上面,不会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吧?

网友A:
电路性能用频谱仪看一下吧

网友A:
最关心的是应该测一下ADC的有效位数是不是改变了

网友B:
嗯,如果太小了达不到精读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C:
楼上如何测ADC的有效位啊

网友D:
电压信号上串磁珠, 未必能体现磁珠的过滤性能哦

网友E:
最好用频谱仪分析一下  看看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样应该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

网友F:
感觉  主要还是对电路的频率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的电路对频率要求不高  我感觉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G:
对高频信号有影响吧。
还是根据需要设计滤波电路。

网友:
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

网友H: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

网友I:
磁珠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J:
可在滤波器的进线上使用铁氧体磁环或磁珠套

网友K:
磁珠会增加成本,

网友L:
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

网友M:
使芯片的电源响应变差

网友N:
磁珠主要多 用于信号回路

网友O:
一些高频的核电源加了磁珠反而不好

网友P:
加磁珠是为了隔离,减少模块间的窜扰

网友N:
磁珠是环形磁环,它可以抑制屏蔽磁珠内孔穿过的导线上产生的电磁干扰辐射脉冲

网友:
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网友M:
一般比较敏感的小电流电源还有模拟电源会加磁珠隔离噪声

网友H:
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

网友L:
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

网友I:
需要关注磁珠的参数指标等方面的选型应用要求

网友K:
增加设计密度和难度

网友J:
当反射滤波器与信号源阻抗不匹配时,就会有一部分能量被反射回信号源,造成干扰电平的增强

网友P:
加磁珠又会把电源分的太散,容易导致信号线跨分割

网友O:
具体到电容滤波上会磁珠会使全局电容效果变差

网友Q:
磁珠   主要是衰减特定频率的杂波   我感觉磁珠串的多了   会对电路的响应频率有影响

网友R:
当然   如果电路对频率这一块  要求并不严格   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   在EMI这一块   瓷片电容用的比较多   倒是真的

网友S:
有可能对高频有影响   也可能对电路的信号衰减这一块有影响  楼主   这个  还是要琢磨琢磨的   最好实测

网友T:
采用磁珠的话是很经济使用的方法的
串连磁珠的话可以解决很小的数据稳定性问题的

网友A:
磁珠串联的过多   可能对电路的频率响应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整个电路的频谱特性影响比较大  楼主   这一块   你自己最好找一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U:
磁珠只有在电磁兼容这一块  用的比较多   一般  如果你的电路对信号的要求比较严格  那就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V:
采集端串连磁珠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的,将干扰信号给吕除掉的

网友S:
怎么会串那么多磁珠, 因为多种频段的衰减吗?

我倒是要提醒这磁珠可是有电阻的, 也会损耗信号的能量.
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Q:
不是有专门的EMI的电源模块吗

网友G:
怎么会影响相关的性能?

网友R:
你可以选择合适型号的磁珠, 而不是串联几个磁珠, 磁珠对信号高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能说没有影响

得看你要的带宽.

网友C:
串磁珠不是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