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ompile就只有一个提示—EINT()没有声明的警告

楼主(2019-05-09):
一点make就出现错误
compile就只有一个提示—EINT()没有声明的警告。

楼主:
—EINT不是库函数里面已经定义了的开中断函数么?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截图看一下

网友B:
换个器件库文件include试试

网友B:
直接用你用的芯片型号的头文件

楼主:
啊?这个是。。。啥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比如#include "msp430g2553.h"

_EINT在in430.h里头,io430.h里头好像没有引入in430.h

网友D:
头文件,不一样。io430.h没有——EINT的宏定义。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E:
自己宏定义,或者更换头文件。

网友F:
在in430.h里有DINT,EINT。

楼主:
警告没有问题,不影响程序的 运行。

网友G:
看一下你的代码,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头文件的问题

网友H:
头文件引用没有配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