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投板焊接

楼主(2019-05-09):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东西的焊接方向,一些元件的焊接温度,需要的锡膏量,密集地方回流焊注意的

网友B:
一般跟研发没关系了  那是生产部门的事了

网友C:
没研究过生产环节

网友D:
不是自己焊接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的啦,只需要把元器件的准备好,把物料单的给人家就可以的啦。

网友E:
不过一些特殊的物料焊接的时候还是需要跟人家讲清楚的,不然会有焊接错误的,那时就费力了。

网友F:
你要焊接什么芯片?

网友G:
有的芯片焊接的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C:
注意芯片的焊接温度。

网友A:
如果电路板的话,最好查看焊接是不是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H:
注意焊接不要存在虚焊

网友I:
焊接只有下载代码验证试试。

网友J:
原理图要清楚,让焊接的人清楚,还有就是特殊的器件也要讲清

网友E:
看看焊接的程度怎么样

网友K:
使用万用表测量会不会存在短路的问题。

网友B:
把元器件的准备好,把物料单的给人家就可以的啦

网友B:
这些都需要注意细节问题的,如元器件的封装的一定要确认好的。

网友L:
一般刚开始几块板是需要研发焊接测试的吧